新手求助abb变频故障问题

楼主(2009-07-17):
第一次使用变频器 可能是非常简单的问题 希望有人能给我点提示

问题:我选用的ABB变频器ACS510  2.2kw的  我在调试变频器的时候 上电后就一直有故障A5011(说明书说明:传动由另外一个信号源控制)   我设定的是手/自动宏  其他也是很常规的设定 无特别功能   就地和远程控制尝试都切换过 还是有这个故障

我的远程控制是由2个信号源分别控制   1个手动是电位器来控制  还有个自动是由外部给定的4-20mA信号 因为是空柜调式 所以外部给定4-20mA没有信号接入 我怀疑是不是变频器不管在远程手动和远程自动控制下 都需要保证2个信号有输入造成的故障?

用硬线将这个故障屏蔽掉   变频器能正常工作

希望有经验的人给我的帮助,如何解决这个故障。非常感谢,祝您工作顺利!

楼主:
现又有一个问题补充  我的变频器的2个模拟输入已经使用了电位器和外部频率给定  现在发现电机的温度是用PTC控制的  现需要接入变频器但是没有模拟输入点了 不知道是否有人碰到过   有没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非常感谢,祝您工作顺利!

楼主:
怎么多天了 都没人能给我点提示吗!好郁闷

网友A:
可能是参数设置的不对吧!你再仔细看看说明书

网友B(2010-11-24):
遇到同样的问题,希望对ABB熟悉的便宜从来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