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米勒伺服驱动故障求助

楼主(2009-07-17):
大家好,我有一台设备,使用包米勒伺服驱动。

出现了故障:用手轮以最低速度给伺服驱动加电机启动信号,电机可以慢慢转一下,再继续转手轮,则电机不转了,可听到电机里有高频叫声。如果手轮稍加大转动,电机则一转瞬间即停,同时伺服驱动红灯报警灯亮。我已经把电机接线相序全部调整过,不起任何作用,另外伺服增益已经调到最小。也不行,请指教是什么原因?多谢!

网友A:
什么机床上,电机型号?驱动器型号是多少?

哪个红灯报警灯亮? 我的联系方式 allen.zhaol@gmail.com

楼主:
已解决,多谢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