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到底怎么了.老是欠压报警.

楼主(2009-07-17):
30kw时代变频器带22kw电机。空转良好,带负载后,显示欠压报警。
外部电路检查良好,电机绝缘好,三相电阻平衡,空开继电器都没有问题。
5月份变频器因为欠压报警的问题,维修过一次。之后一直没有用过,怎么现在依然出现这个问题呢?
请知道原因的网友解答一下。

虽然悬赏分数不多,但本人已是倾家荡产.请大家踊跃讨论下,我也只有能力对最佳回复进行增分了,请谅解

网友A:
你的整流模块是好不     直流  段电容容量是不是变化

网友B:
1      电源电压低

2       负载启动时间短

3       整流模块质量不好

网友C:
同意三楼的说法.首先检测你的电网电压,在不其他的设备不启动情况下只运行这个设备实验一下.如果上面的都不是问题.那就有可能变频器在乱报警了.就是报警检测的地方出了问题.有要维修变频器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同意三楼的说法.首先检测你的电网电压,在不其他的设备不启动情况下只运行这个设备实验一下.如果上面的都不是问题.那就有可能变频器在乱报警了.就是报警检测的地方出了问题.有要维修变频器了.

网友E:
变频器的电源进线连接存在松动,要么变频器的预冲电阻没有去除,如果都不是就是变频器的问题。

楼主:
电源电压不可能低,因为量过都是390V左右

负载启动时间也正常

可能是整流模块质量不好 因为用汇川变频器使用就没有出现上述问题 还是变频器的问题

我是使用单位 不是变频器维修单位 所以很多变频器内部的元件都不是很清楚

但还是谢谢各位了 把"不沉舟"选为最佳答案

网友F:
电压检测线路坏了!还有可能是指示灯坏了。。。

网友G:
更換供應變頻器一次側電源迴路的元件或是線路更換測試,以前遇過類似情形更換大幾級的導線或開關和無熔絲後重新運轉就正常了。

网友H:
你可能是带得重载吧。把加减速时间设长一点看看。

网友I:
一是主回路电源电压过低,基本上检查一下线路是否松动和测量电压可排除

二是控制回路电压低,检查变频器给控制电源供电部分和控制板本身

网友J:
测量进线电压,看外部机械负载有无问题,机械有无连接不妥当地方,实在不行就换个好质量变频器试试。

网友K:
检测 进线电压,跟P N端电压,如果pn电压有5百多伏以上(对380来讲) ,那么就是电压检测回路有问题.如果低于3百多的话,是主电容或整流部分有问题

网友L:
发来,我给你修。很有可能是内部的问题,外部存在故障或者内部直流电压检测部分有问题。

网友M:
我碰到一台也是频繁报警,后来发现配电室内一相接触不好,紧固后就正常了

网友N:
     三个问题就解决:1看直流电压是否下降,如果下就检查接触器到底是否工作.2确认是否整流桥是否缺相。3检查电容。3个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我免费帮你修或直接扔进垃圾桶

     现在回帖好像没有积分了,所以你要承诺发积分发给大家    哈哈

网友O:
我遇见过空气开关坏了 换过好了

网友P:
同意一楼的观点。

网友Q:
首先看是否是欠压,检查直流电压,上负载是否减低

1:是,整流回路,检查整流桥。主接触器。

2:否,检测回路。

楼主(2009-08-27):
引用 网友L:
发来,我给你修。很有可能是内部的问题,外部存在故障或者内部直流电压检测部分有问题。

已经修过了,还是出现同样问题。

现已经全部更换新变频器。问题解决~~~

网友R(2011-10-31):
我也碰到一起动就报欠压,经查是输出模块输出轻微短路,

网友S(2017-09-26):
楼上的一启动就报欠压,是不是不接输出(负载)。启动就报“欠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