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中间那个螺孔怎么用?

楼主(2009-07-17):
伺服电机中间那个螺孔有什么作用,在什么情况下需要用到这个孔?

网友A:
这个孔还有个标准呢。

应该是安装联套的时候用的。

网友B:
电机轴是锥轴还是直轴? 见过开螺纹孔,或者挑螺纹的锥轴,一般用于压紧联轴节(锥孔)。

网友C:
英爱是吊装用的,是在电机本体上。

网友B:
对于单体重量较大的伺服电机确实需要在电机壳体上设计吊装螺栓的安装孔。

网友D:
楼主说的到底是那个孔?

楼主:
是伺服电机的电机轴中间的螺孔。

我大概查了一下DELTA的伺服电机,有些电机上没有,有些电机上有。好像和功率没什么关系。

网友E:
整根轴是通的,通冷却液的。轴顶部就一个螺栓螺纹孔,轴上的零件动配合安装档块固定螺栓孔。顶部就一锥孔,制造车轴时留下的顶锥、做动平衡锥孔。等等可想象得到的。

网友F:
这个孔还有个标准呢。

是安装轴联套的时候用的。

光轴就有这个孔,带键的就不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