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ctoryTalk view studio报错救助

楼主(2009-07-17):
打开FactoryTalk view studio时报一下错误,然后软件就会关闭,请问高手这个事什么造成的呢?谢谢

网友A:
你用的操作系统是什么?是不是专业版?

建议重新安装一下SE!

楼主:
重新安装rlinx不行,没有办法我只好修复了下FactoryTalk view studio,目前也还是只知道软件损坏了,原因还是不是很清楚

网友B:
RSView ME : Cannot connect to Addin object; Application Handler; HRESULT: 0x8004204E Error.

Question
When starting RSView Studio ME, the following errors pop up:

Factory Talk Studio
Cannot connect to Addin object
Name: Application Handler
Cause: 80042089

If you try to run Factory Talk Directory Configuration Wizard you may see error:

"HRESULT: 0x8004204E" (Also may see a message regarding failure to access $System).

Answer

Uninstall FactoryTalk Services Platform, disable security and virus software and re-install FactoryTalk Services Platform.
If the issue persist

Try to open all the ports in the Firewall and reboot the system.

网友B:
试试我上面贴的方法!

楼主(2009-08-21):
其实我还是只是重新装了就好了,其他办法都不行,不过仍然十分感谢

网友C(2017-11-13):
引用 楼主:
其实我还是只是重新装了就好了,其他办法都不行,不过仍然...

 重新装需要卸载吗,怎么卸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