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马达有一相接了零线~~~会有什么结果??

楼主(2009-07-17):
三相马达有一相接了零线~~~会有什么结果??能转吗??

网友A:
那样电机不久缺相了嘛一会就烧掉啦

网友B:
空载时能转,能短时间运行,时间长了就会烧毁。

楼主:
我看见一个运行了几个星期!!然后烧了!!有点负载!!但不是很大

网友C:
电机缺相,当然是烧电机了

网友D:
电机缺相啊,好像接不接零线都一样

网友E:
应该叫三相电压不平衡,要看什么电机,一般电流增大,能转,保护元件动作,没有保护,烧电机的可能性大。

网友F:
楼上,楼上说的都对呀,,我还说个什么撒

网友G:
电机缺相,呜呜声响,再不处理烧你没相量。

网友H:
怎么能转呢?上电不就跳空开吗?

网友H:
电机有一相接了零,怎么能说成是电机缺相呢?

网友I:
楼上的,零线不属于相线。

网友J:
会缺相,会烧电机!

网友K:
不是缺相,是三相不平衡,能转,但时间久了会烧掉估计空载还可以

网友L:
是星形接法还是三角形接法画个电路图看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M:
电机烧掉哈哈哈哈啊。。。。。。。。

网友N:
电机缺相,当然是烧电机了
就是这样

网友O:
我就有过这样的一次经历,接线时没注意看保护开关的左零右火,把三相四线的保护开关当做三相三线的接了,把左边的零线接了进去,最后烧了一个机床的照明变压器,还好在电机没烧!因为电机运行时间还不是很长!

网友P:
空气开关跳闸,热保护动作

网友Q:
我还没有遇过,一相接零或不接肯定是有区别的,不知哪个运行更长

网友R:
结果呢就有一种,你先打电话叫119等在旁边.然后再做好金去重绕电机

网友S:
应该是若不接零属于缺相 接了零线旧属于三相不平横了吧

网友T:
保护元件动作,电机运行不了

网友U:
保护装置不动作的话,轻载可以运转,不会烧的

网友V:
三相电压不平衡,电机无力,拖不动负载。

网友W:
对于星形接法电机属缺相,接零与不接零都一样,对于三角形接法应属于三相电压不平衡,时间一久要么烧电机要麽热继动做

网友X:
赞成天龙公司所说,虽然对于此事不赞成大家去做试验。但是用一台电机去试一下也无妨。实践出真知嘛。

又想换个名字?

网友:
楼上的才是真理

网友Y:
引用 网友V:
三相电压不平衡,电机无力,拖不动负载。

同意

网友Z:
能转,时间长了就冒烟了

网友AA:
转不了的。在停车的情况下。是启动为了的。如果在转的情况下。是可以转的。但会烧的

网友AB:
不同意天龙公司,因为不管是星接还是三角形接法电机对于外部电源,上述接法都是电压不平衡的因为他是接了零线的,相线跟零线之间是有电压的也就是平时讲的相电压,三相电源一相断路那才是缺相

网友AC:
烧呐,楼主的开关是什么开关还是闸刀开关,不跳闸吗?

网友AD:
我记得好象是二十年前吧!10KV供电是三改二(为节约金属材料,把其中一相改接地),现在又改了回来!

网友AE:
不完全的缺相,可以运转,但不能带负载,不跳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