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两相AC380V修变频器

楼主(2009-07-17):
我的一客户今天问了我一个问题,变频器有输入缺相保护功能,他说如果只有两相380V时。想检测变频器的好坏,把一相接到R上。把ST连在一起接另外一相。不知道这样接,是否能不让它的输入缺相保护功能起作用。这样会损坏变频器吗?我没有这样试过。但我考虑这样做应该不会损坏变频器。只是不知道这样能否去掉输入缺相功能。请高手指点。

网友A:
要看什么变频器,有的变频器可以,但有的不行,关键看变频器缺项保护是检测什么?这样不会损坏变频器,有些变频器可以用软件来修改,如:ATV28,38,71,等等,还有正玄变频器,安邦信都可以用软件来修改。我的电话139511316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