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丝选多大?

楼主(2009-07-17):
负载是4KW电机  我选用10A的热保护   厂家配用60A保险丝  我认为大了 那么要用多大? 选用保险丝有什么要求 及方法? 请大家指教

楼主:
负载电流大概为8A  保险丝用12A够吗?

网友A:
负载电流大概为8A 保险丝用12A-15A

网友B:
负载电流大概为8A 保险丝用12A-15A ,当然行啦。

网友C:
哇,你是不是电工哟,这么简单的问题也来问事处

网友D:
RT保险管要30A的...

网友E:
保险丝用于短路保护,不是一般书中介绍的2.5-3倍额定电流,一定要大于这个数,具体多大应根据线路容量定,应该在5倍以上选。

网友F:
热保护10A没问题。保险60A觉得有点偏大。

网友G:
线径足够大时4KW电机选择,热保护整定8A,这时保险丝是用来防电机线圈短路的,轻载启动选额定电流1.5-2.5倍,重载启动选额定电流2-3倍,看情况可选择到3.5倍。所以一般情况下选择:电机功率(KW)×4=4×4=16(A)。如果是轻载的选择15A就够了,重载的20-30A之间看情况。不要选的太小,启动时会造成熔断熔丝造成缺相。如果接触器、热保护控制的轻载15A足够了。泵类20-25A,2极电机离心鼓风机最好用30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