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用过威纶人机与三菱FX2N联连用?

楼主(2009-07-17):
为什么用人机上创建一个按钮地址为FX2NPLC 的M1700以上的继电器,在人机上按按钮时,PLC内部的继电器为什么没有反应?

同样D2000以上的寄存器也是,只要一读取,人机与PLC就掉线,无法通信。。。。。

注:PLC程式没有错,用台湾海泰克人机来做!完全OK!工作正常!!!

网友A:
换个设置试试

网友B:
厂家还没开发好。。。。等等吧

网友C:
楼主的问题我看了下,也测试了一下。

使用的是MT8070T的屏和FX2N,软件版本是最新的EB8000 V3.20

为了满足楼主的要求,我使用的是M1800和D2100

完全没有断开的现象,所以怀疑楼主的通讯线是否用屏蔽线了,串口是否接牢,外部是否有干扰

网友D:
你把触摸屏程序发给我看一下,我帮你解决

QQ  470331240     13761012595

网友E:
这种现象我以前遇见过,用MT506的和FX2N的,用到D1400左右就无法输入了,换了一个屏有可以了,估计是屏底层文件的版本问题。

楼主(2009-11-06):
对:求救啊 关于

楼主的问题我看了下,也测试了一下。

使用的是MT8070T的屏和FX2N,软件版本是最新的EB8000 V3.20

为了满足楼主的要求,我使用的是M1800和D2100

完全没有断开的现象,所以怀疑楼主的通讯线是否用屏蔽线了,串口是否接牢,外部是否有干扰

内容的回复:

对了 我上面没有说清楚  我是用的MT506的和FX2N的联接的,MT8070T我也用过完全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关于这种现象我以前遇见过,用MT506的和FX2N的,用到D1400左右就无法输入了,换了一个屏有可以了,估计是屏底层文件的版本问题。

有可能是你说的这个问题,有没有具体解决方法,不用换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