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请问西门子S7-300的SFC块有保护,无法读出其程序。怎麽办?

楼主(2009-07-17):
请问西门子S7-300的SFC块有保护,无法读出其程序。怎麽办?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不用读出,拿来直接用。

网友B:
SFC是系统功能, 在块里可直接调用就行啦,在PLC中读出来也是这样空的,除非后来自己编辑过的SFC才能看到别的程序

网友C:
SFC是系统功能/不用读出,拿来直接用。

网友D:
UDT被保护能读吗?

楼主:
谢谢各位了,我一时疏忽发错了是FB块不是SFC块.

网友E(2018-01-04):
SFC块怎么在PLC调用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