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IFIX4.5里中编写的程序如何才能在IFIX中4.0打开。

楼主(2009-07-17):
请问高手们,在IFIX4.5里中编写的程序如何才能在IFIX中4.0打开。

网友A:
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完全打不开,只好重画了。

网友B(2009-10-15):
打不开,在低版本中做的可以在高版本中打开,但反过来肯定不行,不都是这样吗?编程软件也是如此。你换高版本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