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B变频器运行跳08故障

楼主(2009-07-18):
各位老师,你们好!

PowerFlex400——75KW变频器运行跳08故障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检查电源风扇,散热器过热

楼主:
补充一下:风扇是转的,散热器温度是32度。

网友B:
我才修了台PowerFlex700的 55KW机器

网友C(2010-10-14):
風扇的轉速正常嗎?可以看看NTC的檢測電路。

网友D:
如类似贴子判断,另22CD140A103风扇要注意,可能拉低开关电源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