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CS800的问题

楼主(2009-07-18):
我对ACS800变频器不太熟悉,请问在ACS800上如何实现按钮调速,参数怎么设置。

楼主:
我对ACS800变频器不太熟悉,请问在ACS800上如何实现按钮加减速,参数怎么设置

网友A:
可参照ACS510电动电位器宏,将ACS800速度给定源的11.03设为DI3U,4D(R)或DI3U,4D

网友B:
tai太简单了,LOC,REC,就行了

网友C:
1、将变频器的应用宏设置为:工厂宏,即将99.02 参数项设置为FACTORY。

2、根据电机名牌数据和实际控制需要,设置好99.04,99.05, 99.06, 99.07, 99.08, 99.09组参数。

3、根据实际运行需要,设置好加减速时间、变频器最高和低运行频率等保护性参数。

4、将参数11.03的速度源设定为DI3U,4D(R)或DI3U,4D即可。

通过以上步骤,基本可以完成你所要求的功能。如有何疑问,可以加到工控群进行讨论,群号:564290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