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伺服电机的失速转矩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9-07-18):
我现在选用伺服电机,看选样书上有一个参数叫失速转矩,它与额定转矩差不多大,请问一下失速转矩是什么意思。各位大侠帮帮忙了。

楼主:
我查了很多资料,对这一参数的解释不一样,理解不了呀!知道了明白的就给个理吧。

网友A:
好象只见过三洋的电机资料有这个参数, 这个值是不是可能跟标称最大转速有点关系(三洋P5系列有一个H系的 标称的最大转速=额定转速=3000RPM 的电机, 比较少见).

失速的概念是指当速度增大到一定值时,速度不再随着动力的增加而增加, 在风力发电里面有一个失速型风机(也叫准恒速) 有待考证

楼主:
三洋的电机资料我也有一份,这里面是连续失速转矩和瞬时最大失速转矩。我想知道此时是恒功率输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