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再问失速转矩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9-07-18):
伺服电机的选型参数中又一个是失速转矩,它还分连续失速转矩和瞬时最大失速转矩,这是什么意思呀?

网友A:
失速力矩有时也称堵转力矩,指在电机轴被外力锁定的情况下,已目标温升为约束,可连续输出力矩的最高值,堵转力矩一般高于额定力矩。一般不提瞬时最大失速力矩,如果非要提,则应该指电机轴不转时可对外提供的峰值力矩,该力矩受限于电机的电磁结构和热容热阻等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