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494开关电源空载温升高,带负载反而不高

楼主(2009-07-18):
设备上一台正宗的铭纬 150W 40V开关电源损坏

更换开关管和整流半桥后正常,但空载试验开关管发热严重,再次更换开关管还是发热

但带0.03A负载试验,温升反而很低

怀疑自激,但没有查清问题所在

今天更换TL494后故障依旧.

哪位朋友讲讲问题可能的原因??

网友A:
一般开关电源,是有这种特性,空载温度高,带上一定负载,温度就降低,我觉得这是正常的。

网友B:
这种现象是正常的,是开关电源的特性,如果检修需要断开负载最好接上假负载。要不然很容易烧件。

楼主:
这是一般的工业电源,广州铭纬的,不是假货

网友C:
开关电源还有空载温度高这种特性?长见识了。我怀疑是振荡电容的特性不良。

楼主:
现在还不行,估计还有问题

空载波形不正常,怀疑TL494没有参与控制,2个开关管自激振动引起发热

明天再检查一下

楼主:
今天试验同型号但输出电压为DC24V(原来的输出DC40V),空载温升很小.而故障机温升烫手

但故障机加载温升很低

网友D:
一个管子热,还是两个热啊?

我也有问题请教高手解答

网友D:
      4楼hbb还在吗

楼主:
2个管子都热

怀疑是空载时2个开关管处于自激振荡,TL494没有控制主开关管

网友E:
我觉得是没有负载时,有漏电流通过了这两个管子,所以发热,接通负载后,电流改道了,所以管子温升底了,愚见。

网友F:
同意11楼

网友G:
开关电源保持正常电压输出,要适应电流变化,就会改变软磁变压器的磁通量;当空载时初始的磁通产生的能量无法释放就会由此产生磁损热,驸带管子也要消耗此能量;另外驱动电路设计不良,波形畸变也会产生损耗。

网友D:
空载时,TL494也参与控制了,不然电压会不正常的。开关管偏置电阻,定时电容,主虑波都有可能

网友H(2009-09-06):
   当不带载或者负载太轻时,变压器在工作时所产生的反电势不能很好的被吸收,也就是开关变压器存储的能量无法释放,容易自激,产生损耗。

网友I:
我的愚见是,开关电源调试是,一定要用假负载的,不然的话会烧毁元件的。

楼主:
开关电源内部有负载电阻

我们设备这个开关电源工作在轻载和带载之间,时间不定

网友J(2009-10-19):
想起以前有人问起,说空载时输出整流管很烫,是不是和楼主的现象相似?

XW:空载时,电流为零,整流管怎么会烫呢?

东方:也不是这么简单,还有假负载和其他吸收回路。但总不应该比有负载时更烫啊。不知楼主空载整流管烫不烫?

楼主:
空载整流管正常,开关管发烫

网友K(2012-06-02):
对:郭庆党关于一般开关电源,是有这种特性,空载温度高,带上一定负载,温度就降低,我觉得这是正常的。 内容的回复:

头一回听说啊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