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 300电源的选择

楼主(2009-07-18):
配置如下:

CPU 315-2 DP     1块
SM 321,32点输入,24VDC       13块
SM 322,32点输出,24V DC,0.5A       3块
SM 331,8输入, 2块
IM360  1块;IM361 2块

一个主机架,两个扩展机架,请问主机架电源模块应选多大,扩展机架上是否要加电源模块,怎么计算所需的电流?

网友A:
都不用加电源模块,和控制柜内其他东西共用1个24VDC电源,可以省好多钱啊。省下的都是自己的。

网友B:
电源还是独立的好  免得出现问题

网友C:
一般PLC本身配一个电源,其他输入输出共一个电源

网友D:
同意2楼的,出于隔离安全考虑,还是需要加电源模块的。功耗的计算,通过手册查询各个模块的功耗(一般分消耗总线电流和消耗24V电流),加起来即为总共需要的功耗,以此来选配电源模块。IM360功耗2W,IM361功耗5W。其他模块参考硬件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