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伺服电机的能耗制动问题

楼主(2009-07-18):
每一个制动的单元 都有规定的再生制动频率的次数规定,如三菱的制动单元,如hc-kfs-43 的电机,如果选用了mr-rb302的制动单元的话,每分钟的制动频率为660次。

我的问题是  这个660次的定义究竟是什么意思,因为我看的是 电机拖动的书,书上说,能耗制动,必定是 断交流,接直流。所以我不知大伺服驱动器是不是也是这个原理,需要制动的时候,会有一个开关,直接将交流切断,接至直流母线断来消耗能量呢?

如果是有这样的一个开关,那这660次其实就是指的是这个开关的极限就是要保持在660次/每分钟呢??

感谢各位高手能够答复了!!!

网友A:
伺服制动单元的再生制动其实是针对驱动器直流母线电容上的再生电压和多余能量的操作,也就是处理电机制动过程产生的再生能量,而不是直接制动电机。

直流母线电容上多余的再生电压和能量被泄放到一个耗能功率电阻上,而电阻在选择上,并不能持续承受泄放点的电压/电流所构成的瞬间功率,因而泄放过程是短时间歇工作。规定再生制动频率次数的目的就在于限制间歇工作的占空比,也就约束了泄放过程的平均功率,该平均功率才是耗能电阻标称的可持续承受的功率。

频次约束基本上与泄放开关(功率管)的开关极限无直接关系。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回答。的确,我也认为是 660次的话  其实就是将越1分钟的能量,来处以这660次,除下来的平均能量是 这个电阻能消耗范围之内的。

您说的泄放开关  三菱的伺服的确有这种直接切换到 直流的开关?  还有一个问题没明白,制动的时候,直流侧会有一个电流流经电阻,朝电机方向走,会产生一个反方向的旋转磁场,不明白的就是交流侧的电流方向也是朝电机方向流的,为什么产生的2个旋转磁场的的电磁转矩的方向会截然相反。因为电流是同一个方向的,所以我认为产生的转矩也是一个方向的,但是  实际  他产生的转矩方向是不同的,才能达到制动的目的。。。这个问题有点太原理了,是自己看书没看明白的。

引用 网友A:
关于

伺服制动单元的再生制动其实是针对驱动器直流母线电容上的再生电压和多余能量的操作,也就是处理电机制动过程产生的再生能量,而不是直接制动电机。

直流母线电容上多余的再生电压和能量被泄放到一个耗能功率电阻上,而电阻在选择上,并不能持续承受泄放点的电压/电流所构成的瞬间功率,因而泄放过程是短时间歇工作。规定再生制动频率次数的目的就在于限制间歇工作的占空比,也就约束了泄放过程的平均功率,该平均功率才是耗能电阻标称的可持续承受的功率。

频次约束基本上与泄放开关(功率管)的开关极限无直接关系。

网友B:
再生负荷实在重的话,可以用外接的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不用内置的。

网友C:
学习中,高手就是高手

网友A:
伺服电机的驱动态的力矩方向与速度的方向相同,即处于1,3象限;制动态的力矩方向与速度的方向相反,即处于2,4象限。制动过程逆变器输出(也就是楼主所说的交流侧)电流与驱动态的电流在相位上相反,单从交流侧的电流流向可能无法简单判断其具体相位。

制动态电机都会处于发电状态,因而直流母线上的电流是从逆变器向直流母线电容回流/反向充电,而不应该是“制动的时候,直流侧会有一个电流流经电阻,朝电机方向走”,回流能量造成直流母线电压升高,所以才需要配上再生制动单元,泄放制动过程的发电/再生能量,以保证直流母线不至于因电容过度充电而过压,保护功率元件和电容。

楼主:
好的,再次感谢你的回答

另外“制动的时候,直流侧会有一个电流流经电阻,朝电机方向走”这个  我是看  《电机拖动》唐介写的那本书上的原理看到的,因为书中介绍的不是伺服系统中的制动原理,所以也不存在逆变电路。

不过我看的是  三相异步电动机的  能耗制动的  原理,它上面的确是有一个电流,流至转子的绕组中,产生一个与恒定磁场相反的电磁转矩。而且也是 制动电阻越小,电流越大,产生的反向电磁转矩越大。

总而言之,您意思  就是  电流是向直流母线侧  流过去的。那就可以理解  直流电流反向流,所以在电机侧产生一个反向电磁转矩,起到制动的效果,可以这样理解吗?

其实 另外我还看了看直流电机,直流电机的能耗制动比较容易理解,电枢电压消失变成一个电阻,电流的方向直接相反,造成一个相反的转矩而造成  制动的效果。这个比较好理解。

网友D:
通俗的讲,伺服电机在减速停止过程中就像发电机一样,能耗制动处理电机制动过程产生的再生能量

网友E:
学习了,都说的很好。

网友A:
看来是书本误导了楼主,不过楼主查阅书籍的方向有误,也怪不得书的作者。拖动电机与控制电机的操作方法在很多方面有所不同,不可相互套用。

作为控制电机,制动过程都是由驱动器在交流侧对电机施加能够产生反向力矩的电流,而直流侧电流的反向只是制动发电的结果,而不是控制目标,更不是控制手段。目前的控制电机多数都可以四象限运行,运行过程中,电机的速度加加减减的,随时都有可能进入二、四象限,处于制动发电状态。

楼主:
好的,感谢楼主,现在有点明白,有点思路了。。。。。

哈哈  l感谢您了,只是非常渊博,以后有不懂,还要请教大哥。。。。

网友:
正在思考这个问题,伺服电机在二。四象限是否可以做到和直流电机一样的效果。

网友A:
楼上以为在1、3象限“可以做到和直流电机一样的效果”? 如果可以,则2、4象限就可以。反之亦然。

网友F(2009-10-07):
针对制动问题,再请教一下:

                                上图电机侧三个二极管在制动中的作用?            因为本人碰到高速时,这三个二极管总会烧一个.低速没问题,想请教.波恩能解答一下吗?谢谢

网友G:
我也想学习一下!

网友F:
没人回答吗?

网友A:
to 13楼: 已在你发的主题帖中回复,请参考。

网友F:
谢谢波恩,有问就答.解答也仔细.

网友H:
多谢各位大侠,路过,学习了。

网友I:
波恩大哥

我想从伺服控制的角度学习下控制电机(就是说电机的原理不要讲太深,呵呵)

请问有什么比较经典的书推荐吗

谢谢!

网友A:
那就看看沈阳工业大学的郭庆鼎老师的书吧!

参见:“好书共赏!向大家推荐3本业内经典教材 ”一贴中有关介绍。
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0801/3-9176-3BDA66E885F1-1.shtml

网友J(2019-04-14):
波恩:

你好!我是交流伺服控制器的硬件设计工程师,想看一些伺服控制方面的书籍,请帮忙推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