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模拟量模块问题

楼主(2009-07-18):
我做的系统中有三个SM331AI8*12位 的模拟量模块,外部DC24V用的是一个保险,昨天调试程序完成,断电。今天再调试发现三个模块的SF灯一直亮着,检查程序设置,外部模块ABCD选择正确和程序一致,在STEP7查看每个模块的信息显示模块正常且可用,诊断里面却显示外部辅助电源出错,检查24V电源 正常。我拿了另外一套系统的模块就能正常使用了。

会不会是模块被烧掉了啊,还是有其他原因,向不出来了,高手指点下!

设置应该是正确的 ,因为我换了一个模块,都是同样的做法就能用。

保险昨天烧过一次,所以怀疑保险烧造成模块24 V外部电源输入被烧掉了,所以SF灯一直再亮,请问有没有这种可能?

网友A:
应该不会的吧,我们用模拟量模块的时候都不用保险的,呵呵,

有答案了吗

楼主:
没有

但是SF灯一直亮,也不能读上来数据,但是我换了一个其他地方拆过来的模块就可以用。

听说程序里面的设置能够直接传送到模块里面有这回事么?

楼主:
模块信息

模块信息 - AI8x12Bit 标签 "诊断中断"
模块的标准诊断(S):
故障模块
外部出错
无外部辅助电压

模块信息 - CPU 315-2 DP 标签 "常规"
描系统述标:识: SCIPMUA T3I1C5 -320 0DP 名称(N): CPU 315-2 DP
6订ES货7 号3/15描-2述AG10-0AB0 硬组件件7版本-B o-o t -Loader 固固件件扩展AV 02..261..60
插机架槽:: 02 地址: - - -
地设址备名名称称:: -- -- --
状态(S): 模块可用且正常。

这么说模块事正常可以用只是外部电源有问题,而外部电源是很正常的,所以怀疑模块外部电源输入那出现故障!

网友B:
有可能是模块坏了,在找找模块的事

网友C:
模块应该没事,出现故障原因在找找,只要24VDC别弄成220VAC就行,可能模块用24V电源电流过大,烧了,然后模块诊断SF亮,或者电源哪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D:
你可以把模块用在另一套系统上试试。

网友E:
我感觉模块应该是有问题了,如果确定外部电压没错的前提下。

网友F:
我也遇到这样情况,一般都是由于现场部分长时间短路引起的,模块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