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400中怎么用M存储位设计一个常on,常off的功能

楼主(2009-07-18):
s7-300/400中怎么用M存储位设计一个常on,常off的功能。如要使m1.0为常on,m1.1为常off只能使用M存储位,怎么设计。s7-300/400中有没有常on和常off的M存储位?

网友A:
应该是在cpu里面好像是可以设置的吧

网友B:
对M用置位和复位指令不就行了。

网友C:
----|/|--------------[S    M1.0]

    M1.0

网友D:
taylorgil9 Xtaylorgil9
积分:3
帖子:0注册时间:2009-7-18 19:25:54 2楼 回复时间:2009-7-18 19:31:10 对M用置位和复位指令不就行了。

网友C:
  m1.1   常OFF

---||----------------------------------------------[R    m1.1]

网友E:
AN M1.1
= M1.0

网友F:
为何要这样去想呢?有什么用呢?

任何一个位元,正反态串联是常开1·0=0。正反态并联是常闭1+0=1。

网友G:
set

=m1.0

clr

=m1.1

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H:
用一个置位,复位就可以了.很简单.

网友I:
很多种方法吧,我是这样做的,

M0。0常开 并联 M0。0常闭,输出:复位M0。0

M0。1常开 并联 M0。1常闭,输出:置位M0。1

网友J:
11楼可用梯形图示一下吗

网友K:
批发各种PLC编程电缆/PLC锂电池和各种触摸屏电缆

网友L:
可以存储的,具体在cpu的属性当中有一个保存区域,设定需要保存得m区域即可

还可以再ob100中直接置位和复位

网友L:
在cpu属性中可保留存储器中进行设置

网友M:
CPU中也可以设置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