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触摸屏入门文章二

楼主(2009-07-18):
                                                   在触摸屏中制作日历窗口
            我们在上一篇文章中,讲述了PLC和触摸屏的联机,在线模拟的方法(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2009071717434400001)。接下来我们介绍如何在触摸屏中制作日历窗口。
            在一个触摸屏的应用工程中,会有很多个功能各异的窗口,在其中加入一个日历窗口,也是很有必要的,效果图如下----

            关于时钟信号的来源,有两个方面,一是触摸屏内部的,另一个是PLC的,前提是PLC必须要有时钟功能,如三菱的要FX1S或以上版本的。
           我们先来讲使用触摸屏内部时钟的方法。如果只是单纯的一个日历窗口,那么不用和PLC联机,使用“离线模拟”的方法就可以看到效果了,而非“在线模拟”。
首先,我们要弄明白:年月日,时分秒,星期这些数据来源,是保存在触摸屏的哪些内部寄存器的,然后把它们拿出来显示就可以了。
           通过查阅使用手册,我们清楚了RW60000—RW60006 这7个寄存器是保存时钟数据的。于是,我们在触摸屏中创建7个数值显示元件,它们的地址分别是RW60000---RW60006,如下图-----

               然后设置好显示字体的大小,颜色,位置等,再通过保存,编译等操作,“离线模拟”后,就可以看到效果了,编辑好的画面如下

          画面中的文字是另外添加上去的,仔细的调整好位置,在程序运行时看起来就浑然一体了。
        使用PLC的时钟来源: 从PLC的编程手册中,可以查到下列寄存器是保存时钟数据的,D8013---D8019,如下图-----

            编程方法和上面一样,只是地址就成了PLC的寄存器,编辑完成后,使用在线模拟的方法,我们的日历窗口就作好了。

网友A:
希望多贴点,学习中。顶下

网友B:
感谢楼主提供教学。谢谢楼主

网友C:
还有个非常简单的方法,GT DESIGNER2有个时刻显示功能,简单的设置一下就可以了,然后到触摸屏时间设置画面对时间进行校正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