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台达工程师,伺服驱动的编码器信号怎么边接PLC输入点?

楼主(2009-07-18):
因有个项目想反馈伺服位置,请问伺服驱动器的编码器信号怎么接PLC输入点?

网友A:
不知道是不是开路集电极输出的?

楼主:
谢谢回复!不是OC输出的!是差动输出!

网友B:
顺便再问一下台达工程师,如果我想在速度模式下使用扭矩限制功能时,是不是一定要TRQLM接点接通后扭矩限制功能才会生效呀?TLLM、TRLM接点又是什么意思呀?还有输出接点TQL是不是当前的扭矩限制功能作用时(即速度模式下,碰到的阻力大于扭矩限制的设定值)才接通?

以上问题还请台达的工程师一并帮忙解答!谢谢!

网友A:
omron的cp1h y 型的小plc可以接受差动输入的脉冲,而且输出的脉冲也似差动的。

网友C:
台达的不是很清楚,不过三菱的可以接  差动的  还有集电极的,不过集电极的只有z相信号,差动的都可以

网友D:
永宏的MN 可以,或者你买光耦来转接也可以

网友E:
x0 \ x1\ x2\ x3 \ x4\ x5输入端子接编码器的A/B相脉冲信号端

网友F:
不错,可以接受10~100MHz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