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老数控加工中心加工表面有台阶怎么回事

楼主(2009-07-18):
各位大师,我公司有一台比较老的加工中心,在加工出来的材料表面有台阶状,条件是加工曲面时,也就是同时动作Y轴和Z轴或X轴和Z轴时出现的,开始初步怀疑Z轴磨损有间隙,经打表测得有几丝的误差和比较新的机器比较的,但是更换Z轴以后,加工的表面并没有太大的改善,期待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A:
检查设备刚性和控制系统

网友B:
这个问题一般都出在丝杆 轴向没固定好 或者 主轴轴承 游隙大

网友C:
楼上分析的有可能,但是不规则的。询问下很早以前是不是这样。机床Z轴补偿参数是否动过,动过重新调整。很早以前就这样丝杠精度等级低。胎里毛病特别是XYZ轴前进后退曲面时,就有一个台阶。还有做个圆周面切削,四个换向点是不是有很大的台阶,先做下Z不动XY圆周运动。是不是也有同样问题。同样没办法了丝杠精度等级太低了,只能做各轴不变方向曲面,轴变方向就有很大的台阶。老系统没有前馈控制的,靠机械保证。在丝杠精度等级太低的情况下新系统也会有这毛病。轴变方向,行动不是连续的有个停顿,轴运动插补没法连续有缓步、丢步现象,但数控不丢步,丢步的是丝杠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