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rofibusDP总线通讯问题

楼主(2009-07-18):
我现在有个控制系统,含4个从站IM153,一个中控CPU,通过DP连接,现在3个从站都OK,但是当连接第四个从站的时候(第四个从站未加电),一接上DP插头,BF灯就开始闪烁,前面从站上也开始闪烁,不知是什么原因?我如果换一根短的DP线的话就OK,但是我的第四个从站和前一个从站有近50米的距离,不知道是否是这个原因引起的?请指教!

网友A:
换根新线在外面先试试,说不定旧线哪里出问题了呢

楼主:
换了根新线呢,还是有问题,我怀疑是距离的原因,因为我只要用长线就出问题,短线则没事,还望赐教

网友B:
短电缆时,阻抗匹最后配不是很重要。长线时十分重要。看你的现象,可能是有长线阻抗不匹配造成通信信号反射的问题。这是因为DP的通信速率比较高的原因。请检查电缆上的阻抗匹配开关设置是否正确。在整个总线电缆连接中,只有第一个和最后一个需要将电缆插头上阻抗开关打开,其他的一定要关上。

网友C(2009-09-20):
有时候插头也很容易出问题,换一个新的试试,如果不行就加一个终端模块应该能有效避免信号衰减。

网友D:
降低通信的波特率,检查是否有外部强电的干扰!尤其是变频器!变频器的屏蔽电缆必须接地! 检查最后一个从站的背板连接器有没有问题!建议拆下其他模块 只带153上电!如果此时可以的话就证明是其他模块的问题!……50米不算长!换个DP插头重新接线! 检查终端电阻投入是否正确! 如还有问题 换线!  仅供参考!

网友E:
检查终端电阻设置是否正确,降低波特率试试,或者把拓扑结构给改了试试

网友F:
PROFIBUS通讯时常这样,通讯超时,更换通讯线缆、总线连接器也是暂时的,只要问题已出现就无法解决掉

网友G:
加个RS485中继器,试一试

网友H:
降低通信的波特率,应该是信号衰减的问题.

网友I:
引用 网友B:

短电缆时,阻抗匹最后配不是很重要。长线时十分重要。看你的现象,可能是有长线阻抗不匹配造成通信信号反射的问题。这是因为DP的通信速率比较高的原因。请检查电缆上的阻抗匹配开关设置是否正确。在整个总线电缆连接中,只有第一个和最后一个需要将电缆插头上阻抗开关打开,其他的一定要关上。

同感

网友J:
加个中继看看............................

网友K(2009-11-26):
在整个总线电缆连接中,只有第一个和最后一个需要将电缆插头上阻抗开关打开,其他的一定要关上。 降低通信的波特率,检查是否有外部强电的干扰

网友L(2010-01-27):
啥都没必要加,就是看看你的通讯电缆有没有问题,或者是将DP插头哪儿重新接下,然后在终端打上终端电阻

网友M:
检测下你的通讯接头电缆上的拨码开关。

网友G(2010-09-06):
不知道楼主的情况解决了没有,也来报个道呀??

网友N:
整体网络的长度有多少?波特率的设置是多少?

网友O:
对:rsgxn 关于

降低通信的波特率,检查是否有外部强电的干扰!尤其是变频器!变频器的屏蔽电缆必须接地! 检查最后一个从站的背板连接器有没有问题!建议拆下其他模块 只带153上电!如果此时可以的话就证明是其他模块的问题!……50米不算长!换个DP插头重新接线! 检查终端电阻投入是否正确! 如还有问题 换线!  仅供参考!

 说ide已经很详细了, 不知问题解决了没有!

内容的回复:

网友P:
换光纤就好了

网友Q(2010-12-17):
问题解决了吗?

1、查看电缆、总线连接器,最好重新接下线,打上终端电阻,如果不行,试下一步。

2、如果波特率高于187.5kbps,降低一档,看是不是能解决问题,如果不行,试下一步。

3、增加一台中继器,看能否解决问题,如果不行,考虑是否模块的问题。

当然也可以直接考虑是否模块的问题,呵呵

网友R:
个人感觉1:换根总线看下,有可能这根总线已经受伤了。2:加一个中继器。3:更换一个DP接头。

网友S(2011-12-15):
    PROFIBUS 网段的首和尾称为终端,为了抑制 RS485 信号的反射和畸变,终端电缆需连接到总
线连接器的 A1、 B1 端子上,终端接口上的总线连接器插头上的终端电阻设置开关必须拨到 ON位置,
这样终端接口就接入了一个 220 欧的终端电阻,一个 390 欧的上拉电阻和一个 390 欧的下拉电阻以
确保网络稳定运行。上下拉电阻需要设备的 DP 插座上的 6 脚和 5 脚提供 5VDC 工作电源。

    当终端站点停电时,上下拉电阻的 5VDC工作电源也就没有了,这将引起网络通信异常或无法通信。

    以上就是你遇到的问题。解决办法就是加一个有源终端,详细可以咨询我:010-82986935 或访问www.profibus-dp.com    联系我们

网友S:
可以参考下图

PROFIBUS有源终端

网友T(2013-10-25):
深圳市易控达科技有限公司作为国内最齐全的现场总线光纤中继器和隔离中继器生产厂家,总线系列包括:Profibus、PPI、MPI、Modbus、CAN 、CANOpen、DeviceNet、 ControlNet、S908 RIO、Moubus Plus(MB+)、GE Genius、Memobus、Interbus、DH/DH+、Lonworks、RS232/485/422/USB等,

http//:www.yikongda.com

qq:2041598879

电话:0755-828420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