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问:施耐德小型PLC的工作温度是多少?

楼主(2009-07-18):
类似于S7-200那个级别的小型PLC的最低工作温度是多少呢?

网友A:
施耐德Twido系列小型PLC的耐环境特性如下:

运行温度:0~55ºC
存储/运输温度:-25~70ºC
最大相对湿度:95%(无凝结)
海拔高度:<2000m

抗冲击性能:符合IEC 60068-2-27;半正弦脉冲11ms;15gn(在三个轴向上);
抗振动性能:符合IEC61000-4-2,第三级

如果对于恶劣的运行环境有特殊要求,可以考虑施耐德的M340H加固耐环境系列中型PLC,其耐环境指标如下:

运行温度:-40~70ºC(冷启动温度-25~70ºC)
存储/运输温度:-40~85ºC
最大相对湿度:95%
海拔高度:<4000m;
所有加固版模块均带有防腐涂层,能够在更加严酷的环境中长期使用运行,如腐蚀性气体环境、多凝结气体环境、多粉尘环境等

抗冲击性能:符合IEC 60068-2-27,经Ea测试,30gn-11ms;
抗冲撞性能:25gn-6ms;
抗振动性能:符合IEC 68-2-6,经Fc测试

抗静电能力:符合IEC 61000-4-2,3级;
抗电磁干扰:符合IEC 61000-4-3,3级;
抗瞬间脉冲干扰:符合IEC 61000-4-4,3级;
抗激波干扰:符合IEC 61000-4-5;
抗阻尼振荡波干扰:符合IEC 61000-4-12;
抗射频干扰能力:符合IEC 61131-2
所有模块均支持带电热插拔。

楼主:
好的,谢谢兄弟,中型PLC有点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