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波恩先生,BAUTZ的伺服电机M256D (我就有5分啊!)

楼主(2009-07-19):
BAUTZ的伺服电机在更换轴承后不能使用,本来还能凑活用的。现在不好交代了,呵呵。调整编码器位置也不行,能给提供维修建议,或相关维修资料就好了,谢谢啊!!

网友A:
找BAUTZ的伺服电机的售后 ,我公司的伺服电机坏了自己都不修的,还有做好备件工作

网友B:
分不分的只是小意思。

Bautz的电机没有用过,建议先参考一下这个帖子:伺服电机转子反馈的检测相位与转子磁极相位的对齐方式[原创]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2008100512121600001

首先明确电机配装的反馈元件类型,然后安装反馈元件类型,尝试按照标准模式调整反馈元件与电机转子磁极的相位关系,看看电机能否运行,或正常运行。

网友C(2011-04-12):
三洋的伺服 马达也是U进V出吗

网友B:
问山洋原厂或代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