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800-0260运行中报3130紧急求救

楼主(2009-07-19):
正常运行报3130故障停车,复位后重新启动。有时报过压,更换了一个检测板,还报3130

楼主:
正常运行报3130故障停车,复位后重新启动。有时报过压,更换了一个检测板,还报3130 ,频率低的时候没事,只要负载加大就报。空载42.2运行10分钟的时候也报。

网友A:
应该是有一相整流没触发,或者熔断器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应该是有一相整流没触发,或者熔断器烧了.

有时还有直流欠压,减速的时候还直流过压,熔断器没事。整流桥不会有问题吧?

网友A:
整流桥坏是有可能的,还有就是检查接线是否有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整流桥坏是有可能的,还有就是检查接线是否有错.

现在是整流桥和整流触发都换了还解决不了

网友B:
SUPPLY PHASE 首先进线电源稳定吗,整流桥没问题的话检查一下直流电容

网友A:
是不是分压电阻没接对,其他朋友试过这情况.

网友C:
我上次也遇到,整流桥也换料,电容也换了,模块也换了。最后我没修了!我修的是160KW.请高手指点!

网友D:
ACS800单传动报Supply Phase故障,可参考以下方法判断处理:

报Supply Phase故障的原因:直流电压波(脉)动超过13%。

处理方法:

可以让变频器轻载运行,用钳型电流表测量3相进线电流。

如果有1相电流明显小于其他2相,则说明这一相有问题。可以考虑将进线倒相,如果现象跟随进线转移,则应检查进线空开或接触器及其接线。

如果现象不跟随进线倒相而转移,则故障应在变频器内部;由于整流桥是不久前才换的,可考虑更换AINP板,检查更换触发线,同时检查进线保险、电抗器及其接线。

如果测得3相进线电流几乎是一致的,则可能是供电波动的原因引起的,可以考虑更改隐含参数145.04的极限值,但这样会影响电容寿命。

负载振荡也可能引起直流波动。

网友E:
不知道你这台变频器之前有没有维修过,从整流桥到AINP有三根线,如果相序错了,也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F:
专业精修ABB、西门子……品牌变频器,大量库存特价ABB传动变频配件销售
ACS400、ACS600、ACS800、ACS-PAN、NGDR、AGDR、NPOW、NINT、AINT、SNAT-4041、NIOC、NXPP、NDCO、NINP、PP300、200、SDCS-POW、SNAT、SDCS、PIN….
大量库存机器,特价ABB原装配件整机销售;ABB ACS400、S600、800系列中特价销售
免费检测,修改费对价优惠!欢迎垂询!欢迎有机会来我司参观指导,合作愉快!
请多多关照!谢谢!

联系电话:0510-85227058 85227258 13665113368(高秋艳 女士)
客服QQ:747134623(沈小姐)
网址:www.wxjcdq.com.cn
地址:江苏无锡市新区长江路7号科技园四区

网友G(2014-03-17):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有人解决了吗?

网友H:
检查直流母线电压是否有530V-560V之间,检查充电接触器触头是否能正常闭合。

网友I:
我也遇到个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不好解决!

网友J:
更换整流桥 ok

网友K:
引用 网友D:
ACS800单传动报Supply Phase故障,可...

砖家

网友L(2014-06-05):
引用 网友D:
ACS800单传动报Supply Phase故障,可...

滴水不漏  好!

网友M:
要是知道这个故障就是电源干扰引起的闪变,但暂时又没办法解决能不能在我们变频器端处理呢

网友N:
无锡金城电气维修ABB变频器,进口变频器等服务,如西门子变频器维修,三菱变频器维修,安川变频器维修,富士变频器维修,伦茨变频器维修等等,检修维修速度快,效果好。修不好不要钱。联系电话:133-8289-2339

网友L(2014-07-10):
必须是 有一相整流桥损坏

网友O(2014-12-08):
以上专家分析的都挺好的,不过我在现场就碰到过一次是外部原因造成的。

现场有一台提升机系统,当提升机运行到平衡位置(此时负载特别小)以后,变频器报3130直流母线震荡.最后改变负载重量才最终解决。到现在都百思不得其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