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kv高压电缆中间破皮了,该如何处理?

楼主(2009-07-19):
10kv高压电缆中间破皮了,该如何处理?

网友A:
用高压绝缘胶带和塑料胶带包好,然后做个加压试验。

网友B:
1楼说的可以吗?我想这样不行吧!

网友C:
你是说最外面的护套层么?如果是,1楼的方法是可以的,高压绝缘带要拉紧,防止进水和潮气。

网友D:
    现在有专业的高压绝缘套管,还有云母带什么的仔细处理下再做个耐压试验一般都可以用的

网友E:
学习一下,,现在有专业的高压绝缘套管,还有云母带什么的仔细处理下再做个耐压试验一般都可以用的

网友F:
如果是外皮可以考虑清理干净后,破开一个直径大于电缆外径的PVC管包裹后内部灌满环氧树脂,如果是内部破损建议还是重新制作电缆中间接头好了。

网友G:
同意7楼的意见,:如果是外皮可以考虑清理干净后,破开一个直径大于电缆外径的PVC管包裹后内部灌满环氧树脂,如果是内部破损建议还是重新制作电缆中间接头好了。

网友(2016-05-21):
线芯击穿的话找专业的人修  15531763026

网友H(2016-06-22):
引用 网友F:
如果是外皮可以考虑清理干净后,破开一个直径大于电缆外径...

这个办法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