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李春发老师:东元7200CX变频器显示PF02故障

楼主(2009-07-19):
有一个客户拿一台东元7200CX变频器过来修,通电无显示,修好后试机正常.第二天又送过来,说电工调过参数没调好让我帮忙调一下,开机显示PF02(说明书表示参数异常),可以修改参数,如果不在设定参数状态就一直显示PF02,恢复出厂也不行,求助李老师和各路高手帮忙,谢谢

网友A:
你应该到维修论坛去请教李老师。。。。。。。。。。。

网友B:
我也没见过这问题!参数初始化一次吧!

楼主:
参数初始化恢复出厂也不行

网友C:
这种故障一般要更换主板才能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