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wido PLC和WEINVIEW 触摸屏MODBUS通信问题

楼主(2009-07-19):
         请教高手:  我要做twido PLC和WEINVIEW 触摸屏进行MODBUS/RTU通信,PLC为从机,触摸屏为主机。

         已经按照资料里说明的,将PLC和触摸屏设置了相同的通信参数,如波特率,数据位,停止校验位等参数,但是连接后触摸屏一直显示“PLC NO RESPONSE”即PLC没有回应,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可以确认线和触摸屏是没有问题的。

           我觉得是PLC那里的问题,请问  twido PLC在MODBUS/RTU时应该如何设置,施耐德的资料里说PLC为从机时是不需要编程的,那么那些端口参数是如何有效写进去的?随便下载一行简单的程序还是在初始化时完成的?那个8针的MINI DIN接口怎样检测通信好坏?因为是485的口所以不能在电脑上用串口精灵来看数据。谢谢

网友A:
程序不用写,但是设置要做。在TWIDOSOFT里面要对端口的协议以及通信参数设置,如波特率,站地址,数据位,效验位,停止位等,然后下传,下传后最好断下电。如果手里有1031的编程电缆可以自己在电脑中使用MODBUS调试工具通过串口,使用232转485的转接器通信试试,能通上后再使用此通信参数用触摸屏进行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