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430上电启动 报故障信号的问题?

楼主(2009-07-19):
请教MM430变频器每次上电启动时,其定义的数字量输出(变频器故障)都会有输出,无故障代码,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变频器上电后检测变频器无故障时,定义的数字量输出常开点会闭合,常闭点会打开。你可以使用常闭点作为故障信号。

网友B:
技术支持一下 QQ95717776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变频器上电后检测变频器无故障时,定义的数字量输出常开点会闭合,常闭点会打开。你可以使用常闭点作为故障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