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三菱FX0N-60MR 上电不工作维修一例

楼主(2009-07-19):
接来一台三菱PLC,型号是 FXON-60MR ,故障现象是,上电以后,电源灯不亮,PLC没有反应 ,不能工作。客户说是正常使用中出现的问题。   分解PLC的CPU板,I/O板,和电源板,首先检查电源部分,目测没有发现元件损坏,变色,缺损,漏液 等现象。 用万用表初步检测整流桥,开关管,变压器,稳压块 等 基本正常。保险正常。 于是单独给电源板上电,监测交流220V整流桥输出电压330V,正常,监测开关变压器的负载绕组整流输出电压值为 0V,证明开关电源没有正常工作。这个PLC的开关电源部分应用了一片7脚厚膜集成电路STR M6548 ,开关管及其驱动等附属电路全部集成在芯片内部,使开关电源的设计非常简练。由于没有找到厚膜块的技术资料,于是对照线路板实物图,手绘了6548的应用外围电路,6548的1#=开关管漏极 ,2#=开关管的源极,3#=接地 ,4#=330欧姆电阻与2#连接,5#=两个47K/2W 串联电阻接到整流桥直流输出端;开关变压器的反馈绕组整流输出端。6#=接光耦, 7#=接地。    画完电路以后发现,厚膜的5脚是启动电压脚和反馈电压脚,上电后先由两个47K电阻串联的电路从330V整流输出电压处取来12V左右的启动电压使开关电源震荡输出,然后再由开关变压器的反馈绕组整流输出电压来维持开关电源的震荡,使开关电源正常工作,用万用表检测厚膜的5脚电压,电源板上电后5脚有11V的直流电压,既然5脚有启动电压,为什么开关电源不起振呢? 是不是反馈电压不正常或幅度不够造成的呢? 于是检测反馈整流滤波二极管及电容,发现50V47微法的电解电容容量偏小,于是换上一个新的电解电容后,再给电源板上电,“吱”的一声,开关变压器的工作声音立马听到了,再用万用表检测开关变压器的负载绕组整流输出端电压 24V,正常了。把PLC的各部分总装完毕,上电试机运行,一切正常。维修完毕。

  总结: 在没有元件技术资料的时候,可以试着根据实物图来画出草图,然后分析起来就容易的多。有需要这个电源草图的朋友可以找我发给你。

网友A:
楼主介绍的不错,学习中

楼主:
今天又接来一台同型号的PLC,故障现象是上电电源灯亮,但是不能运行,测量24V电压只有9.6V,分解PLC后,单独给电源板上电监测开关变压器的负载整流输出24V直流端电压,电压不是一下子上到24V,而是慢慢的几秒钟以后才上升到23.9V左右,如果把I/O板插上,24V端电压就只能上升到9.6V左右了。更换开关变压器反馈绕组整流电路中的滤波电容50V47微法电解后,PLC恢复正常工作。    这个STR M6548厚膜块的5脚送来的反馈电压,是由开关变压器的反馈绕组经整流滤波而来的,我维修的这两例PLC开关电源故障,均是由于反馈整流滤波电容50V47微法,容量不同程度变小造成的不同故障。分析原因可能是由于这个电容距离厚膜散热片太近,长期工作在高温状态下 造成的。

网友B(2009-08-30):
楼主介绍的不错,我需要这个电源草图,请给我发一下:denengdianzi@126.coom     .谢谢

网友C:
哈哈,自己花点工夫漫漫画呀

楼主:
图纸已经发到你邮箱 查收一下

网友D:
楼主介绍的不错,我需要这个电源草图,请给我发一下:jormpsion@yahoo.com.cn.谢谢

网友E:
楼主能不能给我也发一个电源草图啊,先谢啦  xyw_2009@126.com

网友F:
我也想要一个,a040302041@126.com

xiexie~!

网友G:
维修实例,很不错。谢谢分享。

-----------------------------------------------------------
中国电器城柳市,软启动,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 编程电缆等/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收二手PLC 变频器,590C 6RA70 小功率装置) QQ304867181注明来意.

网友H:
我也想要一个,给我一份  handanmishaohong@sina.com

网友I(2009-11-17):
我也遇到樓主一樣的情況.看過樓主的帖子後大受啟發,更換50V47uF電容後,FX0N-60MR起死回生,真是太感謝了.如果樓主方便幫我發一份圖紙到songping01@163.com,謝謝.

网友J:
  嗯,学习了,不错,方便的话,给我一份.zwk34@yahoo.com.cn

网友K(2010-08-22):
楼主,我是PLC 三菱FX0N-24MR是一上电,电源亮下就灭了。有可能也是一样原因吗?能否给份电路并说说明下里面的关键测试点啊的参考电压啊?本人不胜敢激,我的邮箱是467821974@QQ.COM

网友L:
介绍的不错,谢谢分享,希望多将经验分享

网友M(2010-11-23):
楼主,俺也想要一份,谢谢!如果有详细的接线图就更好啦!

网友M:
刚刚忘留邮箱了,呵呵,tjdxsjp@163.com,谢谢,再次感谢楼主!

网友N(2017-09-04):
你好,我想借鉴一下该电源板电路图,请发至jnhjclyxgs@163.com,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