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波频率和电机转速频率关系

楼主(2009-07-19):
   请教各位:

  变频器载波频率和变频器输出调速频率怎么理解?以及它们的关系?

网友A:
两者之间大小没直接的联系。载波频率就是决定逆变器的功率开关器件的开通与关断的次数的频率,调速频率是变频器输出频率。载波频率可以改善输出频率的波形根据不同的目的调节载波大小使输出波形满足我们的需要。

楼主:
刚上道不久,多谢楼上指教

网友B:
载波频率不能调太高,变频器会发热吧

楼主:
楼上的加你了,以后多多学习

网友A:
载波频率太高不会变频发热过高

是要导致电机发热过高

载波频率太低系统部稳定噪音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