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CT控制器mentor Ⅱ1850 问题!

楼主(2009-07-19):
我公司5000t/d回转窑配南洋电机厂690kw他励直流电机,直流传动采用湖北艾默生代理的英国CT公司mentor Ⅱ1850控制器,今年已经连续2次发生可控硅击穿事故,每次至少2只,昨天这一次是3只。由于功率单元柜设计存在缺陷,不利于进行可控硅的拆卸,每次事故都要花费4-5小时!功率单元使用西门康skt1202/20E可控硅,交流侧三只2000A快熔,直流侧没有快熔,1000kvA变压器一台独立供电(6000/600V)。向各位请教可控硅击穿原因,如何改进?(昨天这次事故是在回转窑正常生产情况下,窑主机电流在额定以下,突然发生的)

网友A:
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查,供参考:

1、可控硅的吸收部分是否有损坏

2、整变的三相绕组是否有匝间短路,用双臂电桥测试一下。

3 、由于采用小改大方式,功率单元部分的脉冲分配回路看有没有屏蔽不好或线路布局不合理导致的脉冲干扰。

4、多并联系统的每一个脉冲放大回路和脉冲变压器应该检查一下。

5、水泥由于吸潮比较厉害,电机的绝缘往往不太好,重点可以查一下直流电机换向刷架部分的对地绝缘。

楼主:
小文老师你好!请教一下直流电机换向刷架部分的对地绝缘降低会有什么危害?当时咨询艾默生的时候,他的工程师怀疑是不是可控硅的散热片绝缘不好,他说的这个有影响么?

楼主:
小文老师,可否留下一个电邮或者QQ,方便向你请教!

网友B:
重点查的吸收部分,应为高压串如,造成电压击穿

网友A:
不用客气,技术问题大家探讨。

如果是可控硅的散热片绝缘低的话,运行过程中会出现可控硅烧毁的情况,但是烧毁的可控硅应该是比较固定的几只。

直流电机换向刷架部分的对地绝缘降低会导致直流电机电气中心点偏移,导致换向火花过大,产生电弧过电压,也容易导致可控硅过压击穿。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多并联可控硅整流系统的均流问题,比知道你的装置上是否有均流电抗器?

我的qq:183688120

楼主:
感谢小文老师。从你的回复来看,我这边基本上可以排除换向刷架绝缘降低,因为电动机在运行中换向器仅有点状火花,整流子表面光洁度较好,没有灼伤痕迹;另外,关于散热片绝缘低问题,从我个人观点来看,也可以排除。因为电力室内温度较高一般在33度左右,即便当时因大雨过后空气湿度大,也不至于会引起散热片绝缘降低。并且,我感觉如果真的是散热片绝缘降低,那应该会同时把散热片烧坏,因为毕竟1000A左右的电枢电流。

楼主:
在拆装可控硅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每只可控硅装好散热片后,在往整流柜里面装的时候,由于设计不合理,不仅费时还费力气,在紧固连接螺丝时,会造成可控硅与散热片的接触面压力不均匀,我们在测量正反向阻值时能够发现。这会不会也是可控硅击穿的原因呢?我们的电动机带的负载是水泥回转窑。就是普通的6只可控硅全桥整流电路。

网友C:
    压力不均,  只能对 可控硅散热有一定影响,  但不是很大。。   应该不是可控硅烧毁的主要原因。。

可以从其他方面入手~~

     没接触过这种大型设备。   无能为力~

网友A:
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以做一下低压大电流条件下的可控硅均流试验。

估计该装置的问题出在多并联可控硅的接触压降差异比较大,导致电流不平衡引起的可控硅烧毁。

网友D:
建议你用同样牌子的可控硅,最好是换时同时将6个都换了,因为我前两年在更换一台M550的可控硅时,当时拆机测时只有2个坏的,更换两个后上电就又爆了,同时将另一组2个也击穿了,于是直接换了6个,就好,维修的事情没有常理,按照常理,就不应该坏,科它就是坏了,呵呵,没辙。有问题可以交流,我以前做CT的,现在做ABB,李,13526439603

网友E:
想小文老师学习了!!!

楼主:
大家有没有见到过冒牌的进口可控硅呀?我这里进了几个批次的可控硅,都说是原装的,可是可控硅上的型号都不同:有的是透明胶带粘上去的、有的是红色或蓝色油漆印上去的、有的是黑色喷码的、有的带门极和阳极连接线、有的却没有带!(西门康 SKT 1202/20E )

网友F(2009-08-31):
很有可能您买到的不是正品货,另外即使是正品货,建议在一台 MENTOR II 上六个可控硅用一个品牌及一个批次的产品为好。因为虽然外表型号看着一样的可控硅,但是内部参数等,不同批次产品,可能一致性比较不一样。所以如上建议。另很重要一点,在安装可控硅到散热器时一定要注意安装好,在 CT 供货商那边应该是有专用安装机具的。

cenkong@163.net

网友G(2009-10-12):
楼主你好,我 最近也 在 用到CT的1850直流调速器,以前没用过,感觉官方给的设计资料不是很全,你能给我发份图纸参考下么?谢谢 vip_888888@yeah.net

网友H:
楼主你好,我跟楼上一样最近也用到CT 1850直流调速器,也是以前没用过感觉官方的资料不全,还请楼主帮小弟一把 发份图纸参考参考。十分感谢  9714915@qq.com

网友I:
我也开始用了,我在想如何把它设计的合理,保护好它。

楼主:
感谢14#15#楼的朋友,我想知道你们想要的是MENTOR 1850控制器的资料还是窑主电机的控制图纸资料?直流电机外围的控制因代理商不同可能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