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编码器和计数器之间配合使用时的注意事项:

楼主(2009-07-20):
旋转编码器和计数器之间配合使用时的注意事项:
一:在测量生产线上的移动距离、角度、数量等,都可以用旋转编码器配合计数器等使用。相对于接近开关,光电开关等方法,主要优点在于它精确,因为编码器可以再转动一圈中产生几十、几百、几千,甚至几万个脉冲信号,比接近开关等检测物要多的多,其能实现的精度也就高的多。
二:在使用时,要注意两者之间的配合问题:
A:选用时,在允许范围内,尽量选择编码器脉冲数较高的型号,可以使每个脉冲所代表的数值更小,能实现的精度也就越高。当然也不能一味的高,还要考虑到计数器可以接收的最大应答速度。这个要考虑使用时的速度等参数。
如:使用时要求精度为1mm,则经过换算,编码器的每个脉冲所代表的长度尽量选择在0.1mm左右,可以保证不出意外时,精度足够。当计数器的最大应答速度为10000PPS时,而编码器为1000PPR,则编码器的最高转速就不能超过10RPS,若要提高速度,则只能增加计数器的最大应答速度,或牺牲编码器的脉冲数即精度。在这里所说的是最高转速,而不是平均转速。设计时要考虑到实际是有加减速时间的,则在最高转速时是高于平均速度的。
B:两者连接时,尽量使用相位差输入方式,该方式可以避免许多问题:
如:当使用单相输入时,若编码器有震动(设备是没法避免震动的,只是相对来讲所影响的大小区别而已),则由于编码器的来回转动,将导致计数器误计数,而使用相位差时则可以完全避免震动带来的误差(正转和反转:一个加一个减,到最后还是没变)。
另外,若有干扰时,在单相信号上有波动,计数器不会作为计数信号处理,除非两相信号正好都受到干扰且两个干扰配合的天衣无缝。
C:一般使用场合都会要求速度,但是在需要计数器输出时,则要考虑到设备的执行机构是否可以跟得上速度。如编码器以每秒5000个脉冲输出,每个脉冲代表0.1mm,而计数器用的是继电器输出,输出控制设备停止行走,然后再进行裁断等动作,此时要考虑到你的输出执行机构能否跟得上速度了。每个脉冲0.1mm,精度一般在1mm或更小。而计数器的继电器动作时间呢?好点的可以为二、三十毫秒,大点的需要100mm。在100ms时间里,还可以行动多长?差不多500个脉冲,代表的是50个毫米,误差远远大于需要的精度,若不是停止后再裁断,而是直接裁断(不停止)的话,裁断机构执行时间则更长。可以产生多少误差啊。。。。。。
三:还有就是如何避免干扰问题了,这些都是低压信号,许多设备商为节省时间、空间、精力,把高压的线缆和信号线捆扎在一起布线,容易受很大的干扰,设备需要接地,信号线尽量使用屏蔽线,这些就都是常识,就不多说了。

网友A:
你好,我有一个问题,我们单位的编码器在每秒3-4米时是正常,到了7-8米时就要跳动,从8米跳到2-3-4-米,有时候直接跳到0.这个问题已经有2年了。电器上说是机械连接上有问题,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楼主:
不好意思,不是很明白你说的什么,是不是说在4m/s以下时正常,到8m/s速度以上时就有漏信号现象?后端接的是计数器,还是脉冲表?某些参数如编码器分辨率,表的功能,设置参数等,能否详细说说?

网友B:
编码器的问题。反映速度不行。

网友C:
楼主你好:我看了你的问题很感兴趣,我刚好有一个问题要请教你,我要测量木板的厚度要用什么样的编码器?我的设备是这样的,通过编码器检测木板的厚度反馈到二次仪表,通过二次仪表来控制电动机带动蜗杆上升或下降来带动锯子位移来调整木板的厚度

楼主:
可以把编码器和电动机同轴固定,每圈的脉冲数,只要能达到你想要的精度即可。如果是单独作为测量的话,现在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你用什么来判断木板厚度的两端,用什么传感器所代表的是精度,当然,价格也不同。

其实说白了,就是编码器旋转而间接前进的距离是可以用编码器的输出直接作为长度计算信号的。所需要解决的只是怎么判断编码器的信号采集区间。

若楼上的还有问题,可以画个图,看看。

网友D(2010-11-27):
楼主你好·我有个问题·像你请教··我们厂今天用旋转编码器和计数器做一个裁却机··编码器装上去了计数器上面不动··就是在0 不计数·是上面原因····我们计数器是测米数的

网友E(2011-03-11):
我的编码器是2000脉冲的,编码器滚轮周长是200mm,接计数器控制,需要间歇控制的行程是400mm,控制精度为0.1mm,运行了几次,前面几次控制行程还准确,但几次后行程就变了,计数器就失去控制了,不知是何原因,请教各位,是质量原因还是配置参数不合适?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