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变频器+电机调速问题解决方法

楼主(2009-07-20):
现在我们设计了一套变频器(台安变频器)+三相异步电机的调速系统,出现的问题是:1.电机正反转频繁(大概在2s内便反向一次),电机发热严重;2.电机频率调节范围窄,在2hz和10hz之间,频率太小电机转不起来,太大电机速度太快不能满足要求;3.制动能力不好。现在想该换电机,不知选用那种电机,请各位老师指点!谢谢!

网友A:
可以考虑一下开关磁阻电机,这种电机频繁换向发热很少.

楼主:
对:周gong 关于

可以考虑一下开关磁阻电机,这种电机频繁换向发热很少.

内容的回复:
开关磁阻电机能否利用变频器控制?我们只想更换电机,变频器还要用的。谢谢赐教!

楼主:
现在考虑使用变频调速电机加减速器来解决,不知可不可以?还有其他方法吗?

网友B:
1、电机正反转频繁(大概在2s内便反向一次),2.电机频率调节范围窄,在2hz和10hz之间,现场就是这样用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1、电机正反转频繁(大概在2s内便反向一次),2.电机频率调节范围窄,在2hz和10hz之间,现场就是这样用的么?

现在仍处于调试状态。调试结果是这样的数据比较合适,可是此时电机发热,还有制动能力不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跟大家学习.学习.......

网友E:
最好加机械减速装置、如行星减速机,通过减速使变频器在20Hz左右工作,如加不了、就在电机尾部加强制冷风扇、原来电机在低速时,风扇转速太低起不到降温做用

楼主:
有没有专门应付频繁正反转的电机,请大家介绍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