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故障

楼主(2009-07-20):
       abb变频器每次都是先按给定频率运行(通过4~20ma电流给定),运行一段时间后自动按最低频率运行,请问是哪里有故障?

网友A:
检查下现场应用。看是怎么设置的。有可能不是错的。

网友B:
先看看手册,是不是变频器设置问题?按手册上的项目逐个进行核对一下。

楼主:
     设置没一点问题,查了很多遍了,换一台变频器就好了

网友C:
电流检测,可能是主板问题

网友D:
确实没问题的话,先恢复初厂值,如果不行就是接口电路或触发电路有问题,我司专业芯片级无图纸、维修伺服、变频器、人机介面、PLC等工控设备。详情请登录www.yuexing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