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全控桥整流电路过流保护问题

楼主(2009-07-20):
690kw他励直流电机,电枢电压660V,电枢电流1108A,选择多大容量可控硅?耐压不低于多少?在交流输入侧配置3只快熔保护与在桥臂上配置6只快熔保护有什么区别?快熔容量如何选择?如果采用“6+1”的保护,直流侧快熔一般如何配置?

网友A:
 按照反电势负载考虑,每只可控硅通过的电流为 I=0.578Id 。工程计算按I=0.6Id  应为660A。

考虑到一般直流调速系统应有2-2.5倍过流能力,电流应选660*3*1.11/1.57=1400A以上(考虑波形系数)

可控硅额定电压一般选额定电压的2.5-3倍,660*3=1980V以上的耐压。

交流回路快熔选660*1.15=759   800A的快熔就可以了。

网友A:
不好意思,交流侧快熔计算有错,应当按照直流负载3倍额定电流来选择1108*3/1.73=1921A。

选2000A的快熔就可以了。

楼主:
小文你好!谢谢你的回复,我这边管子是1200A/2000V的,交流输入侧三只快熔2000A的,这样配置合适么?

楼主:
“电流应选660*3*1.11/1.57=1400A以上(考虑波形系数)”  你好,能讲解一下为什么660要*3*1.11/1.57?看来我这里的管子选小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小文你好!谢谢你的回复,我这边管子是1200A/2000V的,交流输入侧三只快熔2000A的,这样配置合适么?

看你是什么的负载设备,如果不是热轧机的话电流应该够啦,不过耐压选在高就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流应选660*3*1.11/1.57=1400A以上(考虑波形系数)”  你好,能讲解一下为什么660要*3*1.11/1.57?看来我这里的管子选小了?

网友A:
按可控硅整流系统设计要求,应当具备2-2.5倍的过电流负荷能力,一般为30-90秒。考虑到发热和安全裕量,因此选择3倍额定负荷的可控硅。1.11/1.57的意思是按照半波整流效能对应的波形系数。因此实际电流选择是660*3*1.11/1.57=1400。

选择1200A的可控硅也可以,只是负载为持续重载或冲击性负载时有点偏小,注意加强通风。

楼主:
小文老师,为什么在计算电流时用的是660?

楼主:
经过查询资料得知:三相全控桥式整流电路带大电感负载时k=0.367,故有:
IT(AV)=(1.5~2)*k*Id=(1.5~2)*0.367*1108A=610~813A
因此,按照我的计算,1200A的可控硅应该能够满足。请小文老师指教!

为什么要“按照半波整流效能对应的波形系数”选取而不是全波?

网友A:
660的意思是: 电枢电流为1108A,在电感性负载条件下,负载电流波形近似为一条直线,由于可控硅每周期导电角度为120度,所以,在一个三相导通周期内对于每相可控硅上通过的电流而言,可以视为一个长方形波,因此按照电流有效值计算,每只可控硅上通过的电流为   电枢电流X 有效值系数=1108X0.578=660A

网友D(2009-08-25):
受教啦,多谢多谢,请问哪本书讲的比较详细阿

楼主:
我参考的书是大学电气自动化专业教材《可控硅变流技术》,小文老师可否推荐相关资料?

网友E(2010-04-26):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交流侧快熔计算有错,应当按照直流负载3倍额定电流来选择1108*3/1.73=1921A。

选2000A的快熔就可以了。

好像不对

网友F(2011-10-31):
纯属纸上谈兵的一群人,误人子弟。三相全控桥的管子承受最大耐压是根号六倍的额定电压。电流算法是1/3Id*波形系数*1.5~2倍的过载。这是国家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