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控制器的速度精度

楼主(2009-07-20):
大家好!

我有一台lenze93伺服,速度控制,带lenze,MCS系列的伺服电机,反馈是旋变,

我是用内部给定源控制的,给定速度后发现:速度控制运行时,有一定的波动。

在空载控制时,给定500转,大约波动1-2转,(当然,负载也不大,加上后有一定影响,

但是不多。)

我想问的是,伺服进行速度控制的精度一般是多少?

通过什么方法调试能够提高伺服控制的精度?

谢谢!

网友A:
"给定500转,大约波动1-2转"

这应该是正常的现象.

网友B:
旋变反馈的稳速精度一般就是千分之五,你这个状况已经是不错的了。

若要调试,你有GDC吗?

楼主:
我有GDC,谢谢

旋变反馈的稳速精度一般就是千分之五,这个千分之五指的是什么?

是额定转速的千分之五么?

现场,当我用频率计去观测电机转速时,发现电机转速波动大约在正负5转左右(500转),

当然,有的时候波动会比较大,会有10转左右,

虽然可以考虑频率计也有误读和误差,

但是电机这种转速的大范围波动也是正常的么?

网友C:
应该额定转速的千分之五。

旋变反馈的精度是很差的。不过正负5转(500转)偏大了,可以调整下PI参数。

网友D:
旋变的精度能做到2、3分就很高了,而且商用的旋变信号处理芯片通常只能做到12位分辨率,所以总的来讲,在确保必要的速度响应的前提下,旋变反馈的速度解析能力不会太高,速度波动大也就是相对正常的事情了。

具体的指标性问题,还是建议咨询原厂。

楼主:
只能调节PI参数么?

我在空载下去调PI,发现影响不是很大......

有没有其他参数可以调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旋变的精度能做到2、3分就很高了,而且商用的旋变信号处理芯片通常只能做到12位分辨率,所以总的来讲,在确保必要的速度响应的前提下,旋变反馈的速度解析能力不会太高,速度波动大也就是相对正常的事情了。

具体的指标性问题,还是建议咨询原厂。

大致上了解了,谢谢!

再请问,如果我想提高精度的话,换一个编码器,多大解析度合适呢?

网友D:
看楼主有什么样的需求,用在什么场合?编码器分辨率高到一定程度可能就需要专门配专门的反馈接口模块了。

楼主:
我的工况比较特殊,传动机构包括一个行星减速器、一个旋转转换为直线运动的机构,

虽然负载不是很大,但估计转矩也是有一定变化的,

所以波恩问我能达到什么样的程度,我也不好说,

因为影响的因素太多,

也不能完全归到反馈上去。

但我又想问,什么样的反馈精度,能够使我排除反馈的因素,

而去判断是其他因素影响转速不稳的呢?

网友D:
坚决抵制广告垃圾!

建议参考以下指标“要达到 N rpm以内的速度解析能力,则反馈分辨率至少为(6S/N)×10^4,其中S是以KHz为单位的速度采样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