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步进电机来代替750W的普通电机?

楼主(2009-07-20):
请问各位高手,设备本身是使用750W的普通电机,现要改成使用步进电机,我应该如何选型呢?可否不必按照力矩的公式来计算?750W的普通电机最大输出力矩能有多少呢??谢谢!

网友A:
功率(w)=2π×扭矩(Nm)×转速(rpm)/60,即功率(kw)=扭矩(Nm) ×转速(rpm)/9549

大致算法是这样的,但是步进电机最好不要用这样的公式来换算,用力矩来选,因为他们的动作方式决定了他们的选型方式。若用上式的话,最好留有足够的余量

楼主:
公式中的转速是否指普通电机的额定转速?按照公式来算,750W的普通电机的扭矩是5Nm左右?可以这样说吗?选型时要找矩频曲线中,对应的转速相对的扭矩>=5Nm,这样子对吗?这对步进的选型不大熟悉,请见谅!!!

网友A:
速度?

需要速度来计算。。。。。。速度低时可用带减速比的

网友B:
一般设备配小功率电机余量比较大,没有必要用那么大的步进电机

减速机必要时间还得用

再不用变频器驱动750W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