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控制器的速度控制精度一般是多少?

楼主(2009-07-20):
请问伺服控制器的速度控制精度一般是多少?

速度控制时,能否将转速控制在1转以内?

比如说我伺服电机是3000转,能否控制在2999.5-3000.5转/分呢?

空载的情况是什么样子?

加上惯性负载又是什么情况呢?

谢谢!

by elogioner

网友A:
“比如说我伺服电机是3000转,能否控制在2999.5-3000.5转/分呢? ”

只用驱动器,应该做不到的。至少日本人的驱动器做不到。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您用什么方式检测转速

网友B:
和具体负载形式也是有关系的吧,不同的负载对速度也是有影响的。

楼主:
我用两种方式检测转速,

一种是伺服控制器内部源通过CAN总线采集,这时速度回来的值是1ms采集一次,总在波动

另一种是在负载端接一个光栅,示波器加上计数器得到每转的频率数。通过观察,基本上波动在正负5转左右。

如果仅用驱动器做不到,那么这个速度能控制在多大的范围内呢?

关于负载的问题是很复杂,我们一开始也是怀疑,

但是后来我们将负载去掉,基本上是只接了一个减速器,

所以可以看作是空载。

不同的负载对速度有影响,

有什么样的影响呢?您能举个例子么?

(我有一个大惯量小偏载的负载,用速度控制器带,发现转速波动范围特别大,

速度时间曲线,在波形上部分基本像正弦波一样了,这样正常么?)

谢谢指导!

网友C:
控制在一转之内相当难,也并非不可能。

采用相对较大功率的电机,以及高精度反馈,有可能达到这个精度。

网友D:
实现高稳定度的速度控制需要高分辨率反馈、高性能驱动器和性能良好的电机。

网友E: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F:
控制在一转之内,实在太难,

分辨率反馈要如何高?有能达到的吗?

网友D:
要达到1rpm以内的速度解析能力,则反馈分辨率为6S×10^4,其中S是以KHz为单位的速度采样率。

速度控制能力与速度解析能力有关,但不能简单等同。

网友B:
见过的日本伺服都没有能控制在1转以内的。

楼主:
速度采样率是什么意思?

是每KHz读得的转数么?

网友D:
就是以多快的频率检测速度,其结果未必一定是以转数(rpm,或rps)为单位,也可以是脉冲当量(pps),或者弧度(rad/s)

楼主:
速度采样率我找不到这个指标,

在驱动器上,和速度循环周期的倒数指的是相同的么?

网友G:
能了解一下这个速度精度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吗?

有人说日本的驱动器都不一定达到,实际上如果清楚了目的,也许人家就不需要钻这个牛角尖而用其他方法控制了。

网友H:
不知道想使用的应用场合,可以考虑直驱电机。功率稍微大点的。

普通的日系伺服,没有外部控制的话。单纯自身驱动器,这个指标没有实际意义。

楼主:
我的机构是一种旋转转换为直线运动的机构,

其实就是一个仿凸轮机构,

伺服电机为X轴运动输入,

机构转换后成为一个Y轴的运动,

那么X轴我需要要一个稳定的速度输入,

才能使Y轴的位置变化不至于有大范围的抖动,

对我的实验产生影响。

对于直驱电机,指的是什么意思?

网友G:
听下来是位置同步问题?Y轴对X轴同步,同步的比例关系是仿凸轮机构曲线变化的,也许这个用位置环控制(STEP BY STEP)效果更好些。(速度稳定性还是要的,但是速度精度要求就不需要这么高了)。

网友D:
“@Q”的建议值得参考,楼主的应用属于比较典型的电子凸轮,不如直接用伺服在Y轴实现电子凸轮,效果和成本效益应该高于硬追求伺服的高稳速能力。

楼主:
如何用位置环取代速度的控制呢?能否举个例子,谢谢!

电子凸轮驱动器我也考虑过,但是我想问的是,当实现Y轴运动过程中,

Y轴也是有速度波动的,它会否对凸轮曲线的精度造成影响呢?

谢谢大家!

网友I:
楼上的人有点讨厌,怎么每次都给我看到

网友J:
SMARTMOTOR的速度稳定控制在1%以下,这种集成化的马达,这款马达是,控制器+驱动器+编码器+I/O摸组+通信摸组一体。

网友K:
凸轮控制是一种特殊的位置控制,是一种同步位置控制。

通常,凸轮控制首先需要讨论的是同步位置误差。而速度环的误差将表达伺服在实际运动时的响应。

一般,带凸轮控制的伺服系统都是可以进行控制的。

网友D:
如果楼主的应用最终追求的确实是Y轴的位置(与X轴的某种关系),那就用电子凸轮。

楼主:
引用 网友K:

凸轮控制是一种特殊的位置控制,是一种同步位置控制。

通常,凸轮控制首先需要讨论的是同步位置误差。而速度环的误差将表达伺服在实际运动时的响应。

一般,带凸轮控制的伺服系统都是可以进行控制的。

以上,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达到1rpm以内的速度解析能力,则反馈分辨率为6S×10^4,其中S是以KHz为单位的速度采样率。

速度控制能力与速度解析能力有关,但不能简单等同。

波恩,关于6S*10^4的公式我还有一点儿疑问,

S是以KHz为单位的速度采样率,

它其实是单位采样周期内采样的脉冲数(以脉冲为例),

那么S=X/1000*60, X即为编码器的分辨率(一转的脉冲数),

则它是一个基于编码器分辨率的函数,

我们除非已经知道编码器的分辨率,才能算得它。

驱动器上的参数,比如说我问过的速度循环周期,

它只能说明采样的时间,或者采样的频率,而无法指出采样的数据,

它就不等同于S,

那么,我们根据以上的情况,

如何应用此公式呢?

谢谢!

网友D:
“它其实是单位采样周期内采样的脉冲数(以脉冲为例)”———谢谢指正! S在此的单位确实应该是kpps,而不是kHz,只是在数量上与采样率等同。

∵  S×1000(p/s)× 60(s/m) /N(p/r)  =1(r/m)     ∴ N(p/r) =S×1000(p/s)×60(s/m)/1(r/m)     单位相约后即得:N =6S×10^4 (ppr)

网友L(2022-09-16):
引用 网友G:
能了解一下这个速度精度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吗? 有人说日本的驱动器都不一定达到,实际上如果清楚了目的,也许人家就不需要钻这个牛角尖而用其他方法控制了。...



比如车螺纹,你差1转就差老远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