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N可以用PLSR几次?

楼主(2009-07-20):
我现在做了一个简单的程序来做试验,控制一个步进电机的快速正反转,用PLSR指令来控制速度。开始控制一个电机,试验成功。试验结束的时候想着玩玩,又加了一个PLSR,控制两个电机的正反转,并且是两个电机不同时运行,在界面上面加了一个控制按钮来切换。这时候,问题来了。

我只能控制一个电机的运行,另外一个只能运行一下就不动了。后来换了一下前后顺序,发现程序上面只有后面的那个程序起作用,前面的那段程序好像没有作用,不知道是不是M8029的问题还是PLSR的问题,请各位同行不吝赐教,谢谢!

楼主:
上图是试验程序的一部分,不知道为什么Y0可以动作,Y1不可以动作。如果把Y0和Y1的位置调换一下就刚好又相反了,反正就是后面那个运行正常,前面的那个动了一个周期就没反应了。
期待各位高手的解释,谢谢!

网友A:
可能跟步进电机驱动器型号和设置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跟步进电机驱动器型号和设置有关.

两个步进电机驱动器是同种型号的,所有设置都一样,仅仅接脉冲的输入口不一样,其他没问题。

我觉得应该不是驱动器的问题!

网友B:
整天问些没有用的问题,你是不是不看手册。仔细点看看资料,上面写的很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整天问些没有用的问题,你是不是不看手册。仔细点看看资料,上面写的很清楚。

世界上总有那么一些无聊之人,真是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不知道就不要在这里骗积分,你要是知道你倒是回答啊!

衰人一个!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整天问些没有用的问题,你是不是不看手册。仔细点看看资料,上面写的很清楚。

世界上总有那么一些无聊之人,真是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不知道就不要在这里骗积分,你要是知道你倒是回答啊!

衰人一个!

顶!

网友B:
我不跟猫一般见识,到底是谁在骗积分,自己心里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不跟猫一般见识,到底是谁在骗积分,自己心里清楚。

呵呵,我问问题,你要是知道你倒是回答啊!不知道为什么还在说风凉话呢?

不懂不是错,不懂装懂就显得有点虚伪了吧!

网友D:
Y0脉冲 Y1方向。

网友E:
我做过是M8029的问题

你不要用M8029就可以了

问题还没解决的话

可以联系我:410354265

网友F:
这个指令需要延时一个扫描周期接通,而且那个M8029是可以自动复位的,不需要手动去复位

网友G:
分析下程序,不知道对不对,请楼下的指点:

当用M600切换轴的时候,m8029 动作,m0复位,plsr已经不能执行了,还有m8029只接通1个扫描周期,不用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做过是M8029的问题

你不要用M8029就可以了

问题还没解决的话

可以联系我:410354265

谢谢楼上的,我再试一下,如果还不行,就请教你了,呵呵。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指令需要延时一个扫描周期接通,而且那个M8029是可以自动复位的,不需要手动去复位

谢谢楼上的。

你说的需要延时一个扫描周期接通指的是哪一个指令呢?M8029吗?

我就是在论坛上才明白M8029可以自动复位的,呵呵,以前都是程序手动复位了,哈哈,谢谢各位的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G:

分析下程序,不知道对不对,请楼下的指点:

当用M600切换轴的时候,m8029 动作,m0复位,plsr已经不能执行了,还有m8029只接通1个扫描周期,不用复位。

谢谢楼上的。

你说的当切换M600的时候,M8029会动作,我检测了一下好像没有动作啊。

况且我是先置位或者复位M600后才启动M0的。

就是说我先复位M600,然后启动M0,Y1只动作一个周期就没动作了;

但是我要是置位M600,然后启动M0,Y0就可以一直动作下去。

如果把Y0和Y1的前后位置调换一下,就成了Y1可以一直动作下去,Y0只能动作一个周期了。反正都是前面的那个动作一个周期,遇到M8029动作的时候就OVER了,后面的那个就可以一直按照设计思想动作。

楼主:
我把程序中的M8029换掉不用了,用M8147和M8148的下降沿来判断脉冲是否发完了,这样运行就OK了,呵呵,谢谢各位的指点。

楼主:
这样就OK了。
但是不明白为什么M8029控制前面的那个就不行呢?

网友H:
N 次,只要同一线圈不同时接通

楼主:
引用 网友H:
N 次,只要同一线圈不同时接通

楼上的朋友,可否将我的问题解释一下,谢了。

网友I(2010-05-28):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M8029确实不能用的,原因只有三菱公司知道了。你用M8349或M8359就可以了。

网友J:
好像PLSY是有限制的,主要好像是看输出的频率总和,次数就要查相关编程手册。

网友K:
这个指令好像在程序里只能用一次。

网友L(2010-07-19):
在顺序控制的程序中,M8029只对写在下面的一条PLSR有用的,对于前面一条是不能用的

网友M(2011-09-11):
楼上正解 ,手册注明PLSR只能使用一次 不知为啥大家喜欢用2次,估计是PLC只执行最后的PLSR指令!需要不同脉冲可以使用改变寄存器数值即可。你想控制2个电机,可以使用Y0 输出脉冲,并联在2个步进控制器的脉冲输入端口。Y1控制1号电机运转,Y2控制2号电机运转。

网友(2011-10-18):
M8029的位置用错了,要跟在PLSR的后面

网友N(2013-01-29):
对了,我想我问问你用的是FX1N的PLC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