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制冷设备常出现故障的案例

楼主(2009-07-20):
故障现象 水泵运转但是没有水出来 并且出现低压报警
型号 GCO 10WC 水冷式冷水机
故障处理方法 把水放掉后重新加水 重新启动后发现故障消失
故障分析 水泵启动后只转但是没有水出来的情况下就开压缩机,导致蒸发器 里面没有水通过 即表面会结霜 ,继而冷却系统没有负载 ,开机后一会就出现低压报警状况。这种情况是由于水质不好再加上水没有经常换掉,再加上时间长了后管道也有点不畅通 ,虽然已经进行过管道清洗但是不能像原来那样的畅通,所以需要每隔一星期就要换一次水。另外建议使用纯净水。
故障分析 开机后发现温度急剧上升又急剧下降最后出现高压报警
故障处理 1.检查感温探头发现感温探头被放在一个出水的管路里面。一个十五匹的压缩机去冷却一小箱水,就会出现一冷却就立刻降了 ,一停止就立刻上升上去了。把感温探头放到大水箱里后 水温稳定变化幅度不太大了
2. 开机一个小时后出现高压有点高,低压有点低 第一是需要添加制冷剂。第二是冷凝器散热不好 里面需要清洗。
故障情况; 出现一开机后回路就烧保险丝
处理方法; 检查线路后测量电压后没有问题,量水泵电阻正常,然后强制启动后水泵正常工作,说明水泵没有什么问题电机正常排除这种状况,另一种情况及测量交流接触器线圈两端的电阻 发现偏低,说明接触器线圈有问题,更换同型号接触器后故障排除。、

备注; 更换接触器后应注意额定的电流值。
故障情况 出现高压过高 ,低压管结霜从膨胀阀出开始。 型号 20匹水冷
分析情况 出现高压过高的情况,一般为散热不好又为水冷,所以要用毛刷清洗管式冷凝器后排除高压过高的情况。低压管结霜为两种情况 一种是因为膨胀阀没有完全打开,可能出现堵得情况,排除方法为换膨胀阀。另一种情况为 漏气
处理方法 先清洗冷凝器后排除压力过高,然后检查易容阀是否漏气,因为高压及产生高温,而高温最可能导致易容阀的漏气,所以要先检查它,检查后发现漏气为微漏要用水来检查,处理并把它换掉,另外发现膨胀阀用的时间比较长,再加上低压过低,即使微露不会出现那么快,所以判断为膨胀阀的问题,排除方法更换。经处理后一切正常。备注在维修的时候要把水泵给看一下是不是堵,堵得情况会导致水流变小也会 散热不好。
 这是我在工作中出现的问题一些常见情况 希望大家多多指教。有兴趣的可以与我联系我们可以共同探讨邮箱nbj86@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