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航CHION驰恩PLC与组态王的连接设置

楼主(2009-07-20):
正航CHION驰恩PLC与组态王的连接设置

一、 CHION 驰恩PLC与组态王的连接设置

正航CHION驰恩PLC是正航公司引进德国技术,在国内生产的高品质PLC,与S7-200系列PLC产品兼容。可以使用S7-200的软件进行编程调试,并且其CPU、模块可以很好的兼容,互换使用。

CHION驰恩系列PLC与S7-200 系列PLC兼容,支持PPI通信协议。组态王与CHION驰恩系列PLC的连接设置跟S7-200系列PLC设置相同即可。具体如下:

⑴CHION PLC的设置—默认为PPI从机

正航CHION驰恩系列PLC(以下简称CHION)有2个PPI通信端口,标准RS485电平,无需任何设置,默认为PPI从机。

CHION 通讯口的默认设置如下:

地址:2;波特率:9600;数据位:8位;停止位:1位;校验位:偶校验。

若您没有对CHION的通讯进行任何设置,则可以直接按照上面所述的配置与CHION进行通讯。

⑵组态王的设置

按照上面的CHION的默认设置,组态王里添加S7-200 PLC设备即可,组态王的设备连接设置如下:

1、定义组态王设备

在组态王工程浏览器的系统设备栏里添加设备,例如CHION位于COM1口,点击COM1,在右边的设备窗口里双击“新建”图标,选择:【PLC】 > 【西门子】 > 【S7-200系列】 > 【PPI】,

下一步设置设备逻辑名称,默认“新I/O设备”,这里输入“CHION”。

2、设备地址及通讯参数定义

在接下来的设备添加配置向导里,选择串口号,这里选COM1,

下一步, 设备地址设置指南,这里设置地址为2.

再下一步通信参数里,尝试恢复间隔时间和最长恢复时间保持默认值即可。

点击下一步,这样组态王的设备设置就算完成OK。

⑶组态王的数据词典设置

本文以访问CHION的VW0变量为例,选择工程浏览器左侧大纲项“数据库\数据词典”, 在工程浏览器右侧用鼠标左键双击“新建”图标,弹出“变量属性”对话框,在“变量名”处输入变量名,如:VW0;在“变量类型”处选择变量类型如: IO整数;在“连接设备”中选择先前定义好的IO设备:CHION PLC;在“寄存器”中定义为:V0; 在“数据类型”中定义为:SHORT类型。其它属性目前不用更改,单击“确定”即可,如下图所示。

以上设置设置好后,就可以在组态王的画面中连接调用了。

附:组态王数据词典-IO变量定义

1)、组态王中寄存器列表

网友A:
直接选S7-200?很感兴趣。

楼主:
是的,完全与S7-200兼容,直接选S7-200即可

网友B(2010-09-17):
我这边有S7-200,我想建立一个小的系统,比如说监控,获取图像或声音,不知道哪位大侠可以指点下不?我是个学生,资源有限,越简单越好,但要求系统性,谢谢!

网友C(2011-01-17):
组态王只能读取I0.0.不可以写入I0.0吗?

  • 客服
  • 小程序
  • 公众号

寄存器格式 寄存器范围 数据类型 变量类型 读写属性 寄存器含义
Vdd 0~9999 BYTE,SHORT,USHORT,  LONG,FLOAT I/O整型、I/O实型 读写 V数据区
Idd 0.0~9999.7
BIT I/O离散 只读 数字量输入区,按位读取
  0~9999
BYTE
I/O整型
  数字量输入区,按字节(8位)读取
Qdd 0.0~9999.7
BIT
I/O离散 读写 数字量输出区,按位操作
  0~9999
BYTE I/O整型   数字量输出区,按字节(8位)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