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N程序读不出,该如何处理?

楼主(2009-07-20):
请各位帮忙指点,初学者先谢了.

网友A:
说清楚一点,是读不出来?还是里面更本没有程序?软件有没有提示之类的?

网友B:
楼上说得对,有什么故障现象,有什么提示,PLC显示什么异常情况都不说。就是医生,也要“望、闻、问、切”。

楼主:
密码读取时显示故障码"13",用编程软件读出程序时,显示须输入密码.13代表啥?

网友C:
你输入密码了?

密码不正取?

一次把问题说清楚

http://www.ytleader.cn

网友D:
使用软件解除密码。

楼主:
用菱科00.08.01软件,读取密码时显示“运行时错误‘13’,类型不匹配。”,读其他PLC使可以的。请指教。

网友E:
山东济南伦渠公司专业生产1:各种PLC编程电缆 人机编程电缆 PLC 人机 变频器 编程电缆
下载线 西门子MPI编程电缆 三菱编程电缆 TCP转换器 以太网转换器 调制解调器
2:专业生产rs232-rs485/422/can/lon/光纤/以太网转换器 隔离器 中继器 远程驱动器
串口扩展器 串口服务器 光纤 交换机 RS485转换器 协议转换器 接口转换器 串口转换器
3:光纤收发器 光纤转换器 光端机 光缆光纤MODEM 视频光端机 光纤转换器 光猫 光缆
4:安防报警 可燃气体报警器 有毒气体 汽车尾气报警器 智能小区
5:MODBUS数据采集模块 CANBUS数据采集系统 楼宇DCS系统 可视对讲系统 对讲门铃
6:无线传输 酒店饭店宾馆管理 无线呼叫系统 短信猫 门禁一卡通系统
7:成套仪表设备安装调试 自动化工程安装 DCS系统安装调试
8:MODBUS温湿度采集模块 CANBUS温湿度采集系统属精密网络型温湿度传感器,
可以设定通讯地址0-255和波特率1200-19200bps;可与组态软件 PLC等通讯联网
提供RS485输出,供主机采集;通讯协议采用标准modbus协议;特价290元,
用于:粮库、气象站、温室大棚、档案馆、通讯机站、楼宇自控,实验室,机房等4。
9:豪克能超声冲击疲劳应力消除设备 冲击枪 振动时效 增强疲劳强度。振动实效 震动时效
振动时效设备 振动时效装置
手机13075348421 座机0531-88348421 网址www.fucan.com

 网站http://www.lqic.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