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欧陆P系列380A三相故障

楼主(2009-07-20):
如题,三相电源正常,开机使能合闸报三相故障,更换电源板后故障消除

三相检测部分已经更换运放,比较器等电路,请高手指点下还有哪些元件比较容易损坏出现的问题呢

在线等待,非常感谢

网友A:
看看三相的电阻

网友B:
可能主电路电源少相压,查看三相控制板的熔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主电路电源少相压,查看三相控制板的熔器!

这些都检测过没有问题,谢谢提醒,三相检测光耦输出一直高电位,光耦前级对比都正常,请教式何原因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