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编码器

楼主(2009-07-21):
在台达的A+,A2,系列伺服中,编码器是20位的,但没有说明是 绝对式还是增量式的,而且它的编码器分辨率标明是 1280000P/REV。这个有点不解,20bit的 应该是4倍频后的分辨率了,就按4倍频后的算也应该是2的20次方为1048576,不知道台达的1280000P/REV是怎么得出来的呢,具体是怎样的一个处理过程呢?

楼主:
看来大家用 台达的比较少啊。台达的产品性价比怎么样啊?

 按它说明书上的1280000=(2500*4)*2e7,这个怎么理解。难道编码器还是2500线的,只是它程序内部做了倍频之类的处理?

网友A:
增量式的。是经过倍频处理的。

网友B:
物理刻线是2500,经过了128×4倍电子细分,数据传输是串行格式。

楼主:
那这个和真正意义上的17位增量式编码器有啥区别呢?精度应该没有17位的高吧

网友C:
台达就是返修率太高吧。。

网友D:
日本通用伺服的所谓17位增量式编码器,物理划线是512,然后电子细分的。

网友E:
台达的返修率实在是噩梦!

网友B:
三菱J2的17位单圈绝对式编码器的最外圈的物理刻线是256,然后经过512倍电子细分,达到17位。精度取决于盘片的刻线质量,与细分与否无直接关系。

个人以为2500线的刻线精度一般会高于256线的。

楼主:
还是有点晕,2500线的是 码盘一圈刻线为2500线,一圈发出2500个脉冲,那么17位的增量式编码器呢?它一圈应该发出32767个脉冲,它的刻线是怎样的?最里面的刻线位2e0线,依次为2e1,2e2,...最外圈为2e15位刻线的形式?17位的绝对式编码器,单圈17位,多圈16位,这个的刻线又是怎样的?和17位增量式的一样,只是用电池来记忆圈数?

网友B:
没错!2500线码盘一圈刻线2500线,一圈发出2500个脉冲。

但17位的编码器一圈给出的可不是脉冲,而是串行的“计数值”,三菱J2的编码器只有3“圈”刻线,第1“圈”是1对正交的明暗变化规律为sin、cos的图案,一整圈只有一个周期;第2“圈”是一圈16个周期的明暗变化规律为sin的图案;第3圈是一圈256个周期的明暗变化规律为sin的图案。具体图案可参见: 绝对值编码器 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2009070809505500004 “12楼”

网友F(2012-01-07):
请教波恩老师,你说台达20位编码器的数据传输是串行格式,能说的具体一些吗,我有些不明白

网友F:
还有,串行格式有哪些种,台达的是那种啊,请教波恩老师了

网友B:
据说是自己定义的非公开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