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输出可不可以用电流互感器测量电流?

楼主(2009-07-21):
变频器的输出测可不可以用电流互感器来检测电机的工作电流。尽管变频器本身也可以显示电动机的工作电流!有人这样做吗?

网友A:
可以啊,我都有用过,

网友B:
可以的,这个没有问题的

网友C:
不可以的。。。。

ni

网友D:
没有意义吧!变频器不显示吗?

网友E:
变频器就是改变频率的!我们(中国)通常所用的电流互感器都是工频50HZ的

网友F:
通常所用的电流互感器都是工作在额定频率下的,否则在其他频率工作可能导致检测计量不准确

网友G:
变频器的输出电流被几千赫兹的载波调制,有丰富的高次谐波。通常所用的电流互感器都是工作在50赫兹的工频,测量的结果很难保证准确。只可以用作参考。

网友H(2009-08-20):
互感器可以加在变频器主电源进线端!

网友I(2013-01-13):
加在输入侧反映的不是电机的运行电流。

网友J:
这样简单的测量无论在输入还是输出都不能准确显示电流值。通过非线性负载的电流已经不是正弦波,测量值小于真有效值。

网友K:
引用 网友J:
这样简单的测量无论在输入还是输出都不能准确显示电流值。通过非线性负载的电流已经不是正弦波,测量值小于真有效值。

实际用过,确实是不准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