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才能解决变频器经常烧输出和电源模块

楼主(2009-07-21):
     变频器在使用过程中经常烧,有的是输出的U、V、W有短路,有的是接入电源变频器没任何反应(怀疑是电源模块烧了)。我们用的而是750W变频器,由于条件限制,电机用的是200W的(暂时不做替换考虑)。想问下有没有好的办法保护变频器,输出接热保护继电器有没有作用。输入只接了滤波器

网友A:
接热继电器!熔断器!

网友B:
如果经常烧,首先看品牌,是进口还是国产的,如果是国产的就换进口的或国内知名品牌变频器,如果是进口的,要找原因.我公司专业无图纸芯片级维修电器设备.详情请登录:www.yuexingk.com.

网友C:
经常烧IGBT怀疑变频器的质量问题了,对地短路保护,输出短路保护是否不够快。

网友D:
我的也是电源模块烧坏。是进水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