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8029如何动作?

楼主(2009-07-21):
我的一个试验程序里面用到两个不同步的脉冲输出,我如何判断是一号脉冲输出结束还是二号脉冲输出结束,然后进行下一步的动作?

M8029是置位之后需要手动清除还是他可以自动清除的?请各位解释一下,谢谢!

楼主:
这是我在论坛上面搜到的以前的帖子,还是有一点不明白,请大家继续关注一下,谢谢!

网友A:
多看手册,自己测试。天上怎么会掉馅饼?

楼主:
正在试验,有结果了告诉大家!

不知道2楼会不会就在这里赚积分,唉

网友B:
M8029是脉冲输出完成标志,如果你用不同的轴,还有个脉冲输出中标志,好像是M8147 8148吧,既不清了,可以结合起来用,M8029输出 一个 脉冲,自动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M8029是脉冲输出完成标志,如果你用不同的轴,还有个脉冲输出中标志,好像是M8147 8148吧,既不清了,可以结合起来用,M8029输出 一个 脉冲,自动复位。

谢谢楼上的解说,我根据您的介绍试一下。

楼主:
M8147是Y0脉冲输出中,M8148是Y1脉冲输出中,好像可以区分开了,谢谢4楼的。

网友:
你把M8029写在输出脉冲指令的后面就可以了